不能烧写程序到M16中

楼主(2011-03-26):
做了数码管显示实验, 用BASCOM-AVR烧写程序到MEGA16中,但是拔掉ISP并口数据线, 程序就没反应了。 再插上并口线,又恢复正常。

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REST管脚接上编程线   为5V

拔掉编程线            2.6V左右

网友:
从板上拔掉ISP并口数据线,而不是拔PC的USB。
原因在本栏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