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插座烧了,拆开看,发现原来地线一直都是空的

楼主(2011-03-27):
超市买了插座,煮饭用着还可以,用电磁炉插上,噗的一声,不工作了,于是拆开,发现原来地线都是空的,我一直认为三孔插座第三个孔应该接地保护,不知道大家用的插座怎么样?
不多说,先上图:

楼主:
点击可以查看大图,号称10A-250V,里面做工很差啊,第四张图片能明显看出那个是铁片,不是铜,并且全部的地线插孔没有连接的

网友:
几块钱的都这样的货色,10A?线芯可能才0.3mm的呢

楼主:
买了19元,改天买个公牛的

网友:
公牛的应该还可以
我有个用了一年多,插头插上去还是非常的紧,像第一次一样。

网友:
这种插座,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次有网友说,电源线插头的“金属”,不是金属,而是塑料电镀的。

这世道太恐怖了

网友:
佩服啊, 都舍得电镀了 还不如搞点"金属" 了哇

网友:
#include<iostream>
using namespace std;
int
main()
{

    cout<<"Hello,World!"<<endl;
    return
0;
}

网友:
小超市里都这货,我买的15元上面还写有"高级电器"   "国际通用大功率移动插座"

网友:
我现在用的是自己做的...
我拆过几个,没接地不说,线芯很小的

网友:
真太贵了我买过超市优惠的,19元带开关,完整6孔,买时专门看了插孔的铜片应当算比较精细,白色的,底座螺钉是三角星型,还没拆,万用螺丝工具在单位,过几天看下。产品是上海久好电器,楼主的产品做工卖6-8元才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自己做的...
我拆过几个,没接地不说,线芯很小的

我也是自己做的,线还带屏蔽哦

网友:
典型的中国制造伪劣产品。不但质量低劣而且有一半零线和相线是反的。非常容易出事故。我一般买公牛的,质量还行。多个几块钱安心

网友:
楼主和我的经历一样,拆开一看,铜线太细了

网友:
这种插排最重要的缺陷是馈线太细.
有时一拽里面的铜线就可能断掉而且有插排同一根线居然里面线径都不一样.这样的插排在插大功率电器时很容易电线发热引起火灾,希望大家注意!
建议大家尽量选择品牌插座.

网友:
现在排插_我一律买的公牛,贵是贵,但是质量确实还可以。

说到接地线,大家对插座上的地线悬空很是恼火,但是,你敢保证你所用的墙上的插座的地线一定有接地吗?凭我的感觉,很多墙上的插座的地线一样是悬着的。我拆过我们单位几个墙上的插座,确实是地线是空的,没有接线。现在租住的地方也一样。

网友:
至于地线,我都是从插板里面引出来自己接到自来水管上的,墙壁里面的三孔根本没有接地。。

网友(2011-06-02):
回复 网友C:
现在排插_我一律买的公牛,贵是贵,但是质量确实还可以。
说到接地线,大家对插座上的地线悬空很是恼火,但是,你敢保证你所用的墙上的插座的地线一定有接地吗?凭我的感觉,很多墙上的插座的地线一样是悬着的。我拆过我们单位几个墙上的插座,确实是地线是空的,没有接线。现在租住的地方也一样。

我买过好多,现在基本上只剩下公牛的了
家里的地线,我就挖了半米,倒上食盐水,插上两端铁丝。了胜于无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子_弹头的插座i很不错

网友:
呵呵,我一直都是用自己做的插排的。

网友:
也发一个我买的电源插座,与大家一起鉴赏。

网友:
应该往好里想,例如负载功率稍微大了点,插座板烧了,但是你的东西应该还在,还省下保险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往好里想,例如负载功率稍微大了点,插座板烧了,但是你的东西应该还在,还省下保险了

好贵的保险……搞不好连自己的电器也当保险了……

网友(2011-07-18):
国内插座太乱了。买这个东西先看塑料。是不是色泽均匀。用手按一下,硬度够不够。然后看接触片是不是镀过了。太便宜的东西肯定减料了。买这个还是买牌子的。安全。现在都有防雷击的了

网友(2012-09-21):
一看那外壳就知道不好了,现在好的还带有保险。

网友:
我打算 下个排插 就买突破的。

网友:
国内的很多地线都少布,尽量用双重绝缘的产品吧。

网友:
03年买过一个剪了插头的4位排插...垃圾价给我的10元...kingneed的...插个2脚插头进去,,垂直吊起10斤东西都不会松动,,,比日本牌子的要紧..跟美国荷宝的有得挥........现在都是自己买线买插座自己DIY...成本一个超过30元...

网友:
只能怪自己不识货+贪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