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24L01不产生数据发送完标志(TX_DS)呢,但是接收端可以收到数据!

楼主(2011-03-27):
为什么我的24L01不产生数据发送完标志(TX_DS)呢,但是接收端可以收到数据!首发配置为
        Write_Register_Buffer(WRITE_REG + TX_ADDR, TX_ADDRESS, TX_ADR_WIDTH);    //写本地地址
        Write_Register_Buffer(WRITE_REG + RX_ADDR_P0, RX_ADDRESS, RX_ADR_WIDTH); //写接收端地址
        Write_Register(WRITE_REG + RX_PW_P0, RX_PLOAD_WIDTH);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32字节
        Write_Register(WRITE_REG + EN_AA, 0x01);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Write_Register(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Write_Register(WRITE_REG + RF_CH, 0);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Write_Register(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设置发射速率为1MHZ,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敬请高手指教!

网友:
???  I2c , 时钟线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spi

网友(2012-07-24):
config没有设置,设置成0x0f为接收,设置成0x0e为发射, TX—DS通过IRQ反应。 也可以直接看,不知道你是怎么看的。要&对了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