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实现一个电池自供电的电池电压采样电路,大家来帮忙看一下这个方案的具体实现方法

楼主(2011-03-27):
电池充放电时,电压一般浮动在10v-16v,实际主要在11-15v,如果对其线性分压后用8位或10位进行采样,则采样值的精确度会比较低,于是,我想找一个能够卡去电池电压不需要检测的部分,就是只检测9-16v的部分。又考虑运放为非轨到轨,所以这样简单设计了电路形式,下面的图只是表示设计想法,如何采用元器件或方案如何改进请大家给提个建议。

如有更好更成熟的方法希望大家告诉我。
那两个稳压管不知道怎么选取或者改变,一般的稳压管肯定不精确,而改成tl431的那种又需要外扩其他器件,有没有精确稳压与tl431原理相似但只有两个引脚的稳压管(不需外扩其他电路元件)。

刚翻orcad的元件库,找到zra系列稳压管,如zra400这样的二端稳压。不知道容不容易买到,常见的有哪些?

网友:
TL431本身就是基准源的啊。

网友:
运放的事俺不懂

但不知道lz对成本控制有什么要求
要我说,还不如直接用带12bit AD的mcu,比如stm8L15x和msp430,测量范围从0-20v,也能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

lz的图,用稳压管,根本没什么精度可言
省掉运放,用TL431直接给mcu供电,又能做基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tl431本身就是基准源的啊。

额,是,我表达错误了,我的意思是tl431还需要Vref。我再编辑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实际上,MCU还要与采样光耦隔离的,因为还要牵扯到功率电路的驱动部分。

虽然对成本不太敏感,但我还是不想用那种增大AD位数和采样范围的方法,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另外,MSP430可以对0-20v内电压直接进行采样吗?AVCC直接加20v参考?之前我没仔细看过msp430的文档,以为只能分压至3.3v才能采样。

网友:
运放有减法器的接法.

比如负相设定为9V,正相检测10-16V, 输出的就是正相减负相的电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实际上,mcu还要与采样光耦隔离的,因为还要牵扯到功率电路的驱动部分。
虽然对成本不太敏感,但我还是不想用那种增大ad位数和采样范围的方法,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另外,msp430可以对0-20v内电压直接进行采样吗?avcc直接加20v参考?之前我没仔细看过msp430的文档,以为只能分压至3.3v才能采样。

你说光耦隔离,和AD电压采样有什么关系?隔离也是采样和mcu这一端和其他部分隔离吧
既然成本不敏感,那么稳定可靠并且易于实现才是最重要的。msp430可能稍贵些,但stm8L并不贵,即使cortex-M3的stm32F100也就10块钱
不管什么mcu都不能对20v电压直接采样,肯定要电阻分压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充放电时,电压一般浮动在10v-16v,实际主要在11-15v,如果对其线性分压后用8位或10位进行采样,则采样值的精确度会比较低,于是,我想找一个能够卡去电池电压不需要检测的部分,就是只检测9-16v的部分。又考虑运放为非轨到轨,所以这样简单设计了电路形式,下面的图只是表示设计想法,如何采用元器件或方案如何改进请大家给提个建议。

引用图片
如有更好更成熟的方法希望大家告诉我。
那两个......

则采样值的精确度会比较低,  其实我觉得你想得太深了 .
别说 8位就是 4位的精度也行了  就个电池充电要控制电压的误差在什么精度!
0.1V ? 0.01V    8位 在5V下都有 精度在 mV 一级   16V的最高值 一个 1/4~1/5比例的分压电路 ok了  mV级在 被放大4~5倍也有0.01V以下的精度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楼主:
实际上,mcu还要与采样光耦隔离的,因为还要牵扯到功率电路的驱动部分。
虽然对成本不太敏感,但我还是不想用那种增大ad位数和采样范围的方法,感觉有点大材小用。
另外,msp430可以对0-20v内电压直接进行采样吗?avcc直接加20v参考?之前我没仔细看过msp430的文档,以为只能分压至3.3v才能采样。
你说光耦隔离,和ad电压采样有什么关系?隔离也是采样和mcu这一端和其他部分隔离吧
既然成本不敏感,那么稳定可靠并且易于实现才是最重要的。msp430可能稍贵些,但stm8l并不贵,即使cortex-m3的stm32f100也就10块钱
不管什么mcu都不能对20v电压直接采样,肯定要电阻分压的。

光耦隔离是回复“省掉运放,用TL431直接给mcu供电,又能做基准”

实际上我现在并不确定MCU具体类型,目前用的是8位的ad,还没有到做产品的考虑,只是实验室研究。所以想尽可能的提高分辨率(精确度这个表达不合适,应该用分辨率准确些),给MCU留有充分的余度。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电阻分压,线性采样的话,按电池电压浮动范围0-16v,则8位采样分辨率只有16/256=0.0625
10位采样精度也才0.015625,还没到毫伏级别。
电池充电方法为脉冲式,要求精度尽量高,目前用的8位AD,0.0625这个分辨率不能接受。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LZ的电路图,用稳压二级挂还不如直接用三个电阻分压(根据需要设定比例)。并且运放配置成差分输入模式(选择共模抑制比高,共模电压大一些的运放,带宽不需要很高),反馈根据需要配置
如果考虑分辨率的话,那肯定是用位数更多的ADC,或者如你所说分段测量。

(16V-9V)/256=0.02734375V
         /4096=0.001708984375V

12bit ADC 就可以达到2mV的分辨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想不出怎么用三个电阻分压后差分,差分的“被减数”应该怎么获得?能简单指点一下,或给个简单的电路图吗?

个人理解,电阻分压则是齐次线性关系,无法提高分辨率。

网友:
用光耦也是可行的 这样就不需要大电压的运放了  不过运放需要配置成互阻放大器

网友:
比如电阻 从上到下分压 Ra,Rb,Rc  如果取 9 到16 之间变化 则Rb 变化电压为 5Rb/(Ra+Rb+Rc)V  该电压小于5V是高无疑问的,假设取Rb/(Ra+Rb+Rc)为0.01,则单运放差分输入再放大100倍就是5V电压,共模部分就靠运放的共模抑制比解决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 帮忙贴图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差分放大我很明白,可是这样也没什么意义啊,分辨率没有提升,和普通线性分压分辨率是相同的。而精度却反而可能因误差也被放大100倍而降低。

这种线性网络无法提升分辨率的。解释一下:如果我要计算分压的话,假设我得到采样电路的电压值为5v,按放大100倍,则对应的Rb上的电压为0.05,按你的意思,这个值对应的是16v。而采样电路输出值为0v,此事对应的输入也是0v,前后完全是线性的关系,0-5v对应0-16v,和普通线性分压一样,分辨率没变,而精度反而更容易降低。

网友:
回复 网友A:
tl431本身就是基准源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弄错了,0-5V 对应 9-16V(理想运放) 所谓差分目的就是去掉共模(虽然不是真正的去掉,只是被缩小的很小)

比如:9V 和16V 的共模电压就是9V 一般运放的共模抑制比80dB以上 好的90,专用仪表放大的共模抑制比更大,建议看看运放相关的书

网友:
用运放,减法器,把10~16V变换为0~5V或0~3V再ADC。当然要有电压基准源。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弄错了,0-5v 对应 9-16v(理想运放) 所谓差分目的就是去掉共模(虽然不是真正的去掉,只是被缩小的很小)
比如:9v 和16v 的共模电压就是9v 一般运放的共模抑制比80db以上 好的90,专用仪表放大的共模抑制比更大,建议看看运放相关的书

虽然我对模拟电路掌握并不是很好,但共模抑制比是什么我清楚,减法器是可以抑制共模,但通过三个电阻分压的方法是不可能抑制共模的。不然你推导一下方程就能知道了。

设待测电压为V,设K1=Rb/(Ra+Rb+Rc),则VI1-VI2 =K1*V
而减法器满足差分放大的关系,所以Vo=K2*(VI1-VI2)=K2*K1*V。这个关系完全是线性的。

我同意19楼的观点,没基准源或类似的器件,只用线性网络是不能把10-16变成0-5的。

网友:
举个例子,电池电压10~16V,对应输出电压0~3V,使用2.5V基准电压,可由MSP430内部引出。
输出电压接近0V时不是很好,是因为LM358不是轨到轨输出,用LMV358可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F:

LMV358供电最高5.5V,所以不能用VBAT,要用单片机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G:

谢谢提醒,我一直还以为和LM358电源范围一样的......

网友:
没有听说过什么电池有超过9V的啊.

如果是串联的,需要这种精度吗?

很好奇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谢谢 帮忙贴图

不用客气. 随手借来表达个意思罢了.  文明人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铅酸蓄电池单体电压都是12V左右。

准备在电动汽车上用的,可能会牵扯到很多功能,因此要求比较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铅酸蓄电池单体电压都是12v左右。
准备在电动汽车上用的,可能会牵扯到很多功能,因此要求比较高。
12V铅电有6个单格串联.  如果你只是监控整个个12V, 那么就算精度只到0.1V都多多有余.

因为短板在电池内部. 对12V的监控,只是聊胜于无.

所以,你的方案本身,就好似沙滩上建楼房,还是不打地基的那种.

······
串联的电池,会牵扯到很多问题,因此要求比较高。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没说过要串联使用啊。全是并联使用,而且是厂家给做好了的那种,即可以简单当一节电池用。

“所以,你的方案本身,就好似沙滩上建楼房,还是不打地基的那种.”?????????、

我什么方案?我只是检测电池电压啊,至于以后具体的应用我并没有说什么呀。何谓沙滩,何来高楼?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没说过要串联使用啊。全是并联使用,而且是厂家给做好了的那种,即可以简单当一节电池用。
“所以,你的方案本身,就好似沙滩上建楼房,还是不打地基的那种.”?????????、
我什么方案?我只是检测电池电压啊,至于以后具体的应用我并没有说什么呀。何谓沙滩,何来高楼?
串联后再并联?  那就更犯傻啦!
有谁把电池先串联再并联的啊?

别再说这12V的是单体啊,  这单体中还有6格,那六格是串联的.单格才是真正的最小单元.

你不会连每个单格是2V都不知道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刚看到,是我想当然了。。。。两个输入都在同比列变化

网友:
回复 网友D:
刚看到,是我想当然了。。。。两个输入都在同比列变化

咱也学了一招.

网友(2015-07-31):
我去搭起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