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PT2262无线解码不再神秘,让菜鸟们都能做解码程序

楼主(2011-03-27):
//自适应频率的2262解码代码 晶振11.0592到22.1184MHZ
//p3.2脚接 315m无线接收头的输出端,p1口接LED作指示灯
#include"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ou = P3^2;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11;    //定时器1,定时器0用模式1 16位计时用,12T
  EA = 1;
  ET0 = 1;
  ET1=1;
}
//========================================================================
void main(void)
{
  InitTimer0();
  EX0=1;
  while(1);
}
//========================================================================
void ex0(void) interrupt 0
{
  bit err=0;
  uchar i,tl,th,ma1,ma2,ma3;
  uchar TimeCount;
  uint l,m;
  EX0=0;
  TR1=1;
  i=0;
  if(TimeCount>0)//当按键按下释放后该值不在赋值就同通过递减直到该值等于0
   {
    TimeCount--;//等于0后表示按键释放
   }
  while(shou==0);
  while(i<24)
   {
    while(shou==0);        //等待高电平到来
    tl=TL1;
    th=TH1;
    TH1=TL1=0;         //记录低电平长度并初始化高电平头
    l=th;
    l=((l<<8)+tl);
    if(i==0)         //处理低电平
     {
      if(l>2360)
       {        //确认是引导头
        m=l/31;
       }
      else         //不符合规则(出错)
       {
        i=0;
        TR1=0;
        TH1=TL1=0;
        err=1;
        break;
       }
     }
    else
     {
     if(((l>(m-(m/4)))&&(l<(m+(m/4))))||((l>((m*3)-(m/2)))&&(l<((m*3)+(m/2)))));
     else
      {
       i=0;
       TR1=0;
       TH1=TL1=0;
       err=1;
       break;
      }
     }
    while(shou==1);      //等待低电平到来
    th=TH1;
    tl=TL1;
    TH1=TL1=0;
    l=th;
    l=((l<<8)+tl);
    //  if((l>460)&&(l<760))    //短为0  短610
    if(((l>(m-(m/4)))&&(l<(m+(m/4)))))
     {
      i++;
      ma1>>=1;
     }
    //  else if((l>1577)&&(l<1977))  //长为1  长1777
    else if(((l>((m*3)-(m/2)))&&(l<((m*3)+(m/2)))))
     {
      i++;
      ma1>>=1;
      ma1+=128;
     }
    else        //不符合规则出错
     {
      i=0;
      TR1=0;
      TH1=TL1=0;
      err=1;
      break;
     }
    if(i==8)
     {
      ma3=ma1;
      //SBUF=ma3;
      //P1=ma3;
     }
    if(i==16)
     {
      ma2=ma1;
      //SBUF=ma2;
      //P1=ma2;
     }
    if(i==24)////解码成功结束
     {

      if(TimeCount==0)//为0表示是新的一次按下对其进行处理,如过该值大于0表示已经按下不在处理
       {
        ACC=ma1;
        if(ACC==0xC0)
        //P1=0xef;
        P1_0=~P1_0;
        if(ACC==0x30)
        //P1=0xdf;
        P1_1=~P1_1;
        if(ACC==0x0c)
        //P1=0xbf;
        P1_2=~P1_2;
        if(ACC==0x03)
        //P0=0x7f;
        P1_3=~P1_3;
       }
      TimeCount=30;//防止按键没放开直在取反,保证按1次只做1次处理
     }
   }
  TR1=0;
  TH1=0;
  TL1=0;
  EX0=1;
}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求全部代码!!!

网友:
汗,楼主你把代码转到这来了,不过高低位顺序错误的问题怎么不先改改,这个我也提到了的。

网友:
还不完全明白……标记一下!

网友(2011-05-03):
先做个记号,可能会用到

网友:
软件解码,呵呵

网友A:
这个思路好,改改程序的位数再加上段发射程序可以去解摩托车、汽车的电子防盗器。
车主在开车时接收到他遥控器发出的码并保存,接着尾跟前他。等他停车后发射刚接收的码,解他的锁!

网友:
为了明白我在在一些地方加了自己的注释,对着手册估计大家就能看明白,这个程序全部工作在中断中,几乎不能处理其他事情,看来比较难使用。
2272-2262用单片机中断处理的话,就会面临没有数据时,中断会更频繁的进出,使得cpu不好干其他的事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void ex0(void) interrupt 0
{
    bit err=0;
    uchar i,tl,th,ma1,ma2,ma3;
    uchar TimeCount;
    uint l,m;
    EX0=0;
    TR1=1;
    i=0;
    if (TimeCount>0)//当按键按下释放后该值不在赋值就同通过递减直到该值等于0
    {
    TimeCount--;//等于0后表示按键释放
    }
        while (shou==0);
        while (i<24)
        {
                while (shou==0);       //等待高电平到来
                tl=TL1;
                th=TH1;
                TH1=TL1=0;         //记录低电平长度并初始化高电平头
                l=th;
                l=((l<<8)+tl);
                if (i==0)        //处理低电平
                {
                        if (l>2360)
                        {        //确认是引导头
                                m=l/31;//l值是引导头的低电平时间,除31也就是“0”值编码的高电平时间,即4α
                        }
                        else         //不符合规则(出错)
                        {
                                i=0;
                                TR1=0;
                                TH1=TL1=0;
                                err=1;
                                break;
                        }
                }
                else
                {
                        if (((l>(m-(m/4)))&&(l<(m+(m/4))))||((l>((m*3)-(m/2)))&&(l<((m*3)+(m/2)))));
                        else//我们可以把这里的“bit”,看成两个半位组成,那么在这里判断这个半位是否符合标准
                        {   //式子翻译一下就是 看看l是不是在3α,5α或者10α,14α之间
                                i=0;
                                TR1=0;
                                TH1=TL1=0;
                                err=1;
                                break;
                        }
                }
                while (shou==1);     //等待低电平到来
                th=TH1;
                tl=TL1;
                TH1=TL1=0;
                l=th;
                l=((l<<8)+tl);
                //  if((l>460)&&(l<760))    //短为0  短610
                if (((l>(m-(m/4)))&&(l<(m+(m/4)))))
                {//高电平时间在3α,5α之间
                        i++;
                        ma1>>=1;//ma1之前未进行过初始化,这并不影响结果,因为之前的数据会被移除!!!!!
                }
                //  else if((l>1577)&&(l<1977))  //长为1  长1777
                else if (((l>((m*3)-(m/2)))&&(l<((m*3)+(m/2)))))
                {//高电平时间在10α,14α之间
                        i++;
                        ma1>>=1;
                        ma1+=128;
                }
                else        //不符合规则出错
                {
                        i=0;
                        TR1=0;
                        TH1=TL1=0;
                        err=1;
                        break;
                }

                if (i==8)
                {
                        ma3=ma1;
                        //SBUF=ma3;
                        //P1=ma3;
                }
                if (i==16)
                {
                        ma2=ma1;
                        //SBUF=ma2;
                        //P1=ma2;
                }
                if (i==24)////解码成功结束
                {

                        if (TimeCount==0)//为0表示是新的一次按下对其进行处理,如过该值大于0表示已经按下不在处理
                        {
                                ACC=ma1;
                                if (ACC==0xC0)
                                        //P1=0xef;
                                        P1_0=~P1_0;
                                if (ACC==0x30)
                                        //P1=0xdf;
                                        P1_1=~P1_1;
                                if (ACC==0x0c)
                                        //P1=0xbf;
                                        P1_2=~P1_2;
                                if (ACC==0x03)
                                        //P0=0x7f;
                                        P1_3=~P1_3;
                        }
                        TimeCount=30;//防止按键没放开直在取反,保证按1次只做1次处理
                }
        }
        TR1=0;
        TH1=0;
        TL1=0;
        EX0=1;
}

网友(2011-07-07):
谢谢分享,最近正在弄这个东西

网友:
正在捣鼓这东西呢= =,太谢谢楼主了

网友:
我喜欢流程图

网友(2011-11-23):
老兄,2262是编码,2272才是解码啊

网友:
用处跌么大嘛。。。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兄,2262是编码,2272才是解码啊
〈自适应频率的2262解码代码〉你自己理解错了吧!
就是解 2262的编码呀

网友:
参考13楼 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非常感谢你的源代码,对我很有帮助

网友:
看着还有感觉有压力,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前用51汇编也写了个解码的。

网友:
用100us中断最好解码

网友:
做个记号,哪天用得着时参考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当PT2262的震荡电阻选用1.2M、1.5M时,100us中断查询是无法解码的。
至少66微妙中断,才可以解码(PT2262震荡电阻≥1.2M)

网友:
学习一下 以后玩玩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2012-09-03):
好贴!当然要顶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思路好,改改程序的位数再加上段发射程序可以去解摩托车、汽车的电子防盗器。
车主在开车时接收到他遥 ...

汽车防盗器会用2262之类的廉价货吗?至少也要搞个什么跳码什么的吧

网友(2012-12-02):
做个记号,有用时来看

网友:
要详细的,都有最好

网友:
感觉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网友:
这个有学习必要,mark一下

网友(2013-02-28):
太好了,正好需要谢谢lz!

网友:
在死等,其它的事情处理不了

网友:
mark 一下子..嘎嘎..嘎嘎.

网友:
楼主:接收距离是否和PT2272解码一样??????

网友:
很好的东西

网友:
我现在用万能解码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