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水位检测问题

楼主(2011-03-27):
请教下大伙,现需要实时显示一容器的水位,对于水位检测,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或者用过什么好的传感器,水位范围在1~20cm,精度要求在0.5cm,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导下,谢谢...
   现在想采用测电容的方法,有采用过这方法的吗,效果如何

网友:
1. 浮球+电位器 (最简单,但要注意液体最好是不导电的。导电液体的话慎用)
2. 超声波测距
3. 测压力。插一根的管子到水里,测管内压力
4. 测电容,介质是液体。
5. 激光测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测电容的方法具体如何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教下大伙,现需要实时显示一容器的水位,对于水位检测,大家有什么好的提议或者用过什么好的传感器,水位范围在1~20cm,精度要求在0.5cm,有这方面经验的前辈指导下,谢谢

好的传感器 =好高的成本

网友:
液位传感器

网友B:
用555多谐振荡器, 把液位信息转化为频率, 简单,准确

网友:
楼上,能不能详细说下。

网友:
哈哈  我毕设就是做液位传感器,用的是FBG 光栅光纤,精度很高 页面轻微晃动都能检测出来  不过光源、解调设备贵的要死 百万级别

网友:
超声波测距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讲详细些吗,谢谢

网友:
容器是开放的还是密闭的?温度范围多大,液体导电不?易燃不?
这些都要考虑的。

网友:
拉绳式浮球+电位器,检测电压。

网友C(2016-01-22):
引用 网友B:
用555多谐振荡器, 把液位信息转化为频率, 简单,准确

大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本人也在苦恼这个问题...

网友D:
印制板做成一根20cm的尺子,0.5cm间距一个画跟导线做刻度,采用镀金工艺,被水淹没的电极被导通。检测最后一根导通的电极就知道水位了。跟检测按键一样简单。

网友:
40个NTC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印制板做成一根20cm的尺子,0.5cm间距一个画跟导线做刻度,采用镀金工艺,被水淹没的电极被导通。检测最后 ...

我第一个方案也是这么做的,如图,可是现象与设计的根本不一样,自来水的阻抗不是想象的那样,触碰水后就跟GND短路,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侠能不能具体说一下 ,本人也在苦恼这个问题...

用频率来检测不是不可以,只是这个种做法一致性可能比较难以实现,精度要求很高的话就谨慎使用,特别是传输频率输出的那根线,很容易干扰

网友:
你要说下你的成本要求,还有容器的外形尺寸,测试啥东西,水还是油,奶,有啥特殊的要求,没有这些没法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