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悄悄地单击, 打枪地不要! 给帖子里的 C++ 源代码上色!

楼主(2011-03-27):
发一个工具, 在发帖的时候处理一下源代码, 实现语法高亮的功能!
C++2HTML
字体,粗体,斜体 修改不能...

低调...不能让老大发现了...

示例1:
原始代码
--------------------
#include <stdio.h>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printf ("Hello World!\n");
    }
}
-------------------
修饰后
-------------------
#include <stdio.h>

main
()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

        printf ("Hello World!\n");
    }
}

-------------------

楼主:
占地, 出租

楼主:
示例2:

//-----------------------------------------------------------------------
// Read an object from the directory
//-----------------------------------------------------------------------
#if _FS_MINIMIZE <= 1
static FRESULT dir_read(DIR *dj)
{

    FRESULT res;
    BYTE c, *dir;
#if _USE_LFN
    BYTE a, ord = 0xFF, sum = 0xFF;
#endif

    res = FR_NO_FILE;
    while
(dj->sect) {
        res = move_window(dj->fs, dj->sect);
        if
(res != FR_OK) break;
        dir = dj->dir;                    /* Ptr to the directory entry of current index */
        c = dir[DIR_Name];
        if
(c == 0) { res = FR_NO_FILE; break; }    /* Reached to end of table */
#if _USE_LFN    /* LFN configuration */
        a = dir[DIR_Attr] & AM_MASK;
        if
(c == 0xE5 || (!_FS_RPATH && c == '.') || ((a & AM_VOL) && a != AM_LFN)) {    /* An entry without valid data */
            ord = 0xFF;
        }
else {
            if
(a == AM_LFN) {            /* An LFN entry is found */
                if
(c & 0x40) {            /* Is it start of LFN sequence? */
                    sum = dir[LDIR_Chksum];
                    c &= 0xBF; ord = c;
                    dj->lfn_idx = dj->index;
                }

                /* Check LFN validity and capture it */

                ord = (c == ord && sum == dir[LDIR_Chksum] && pick_lfn(dj->lfn, dir)) ? ord - 1 : 0xFF;
            }
else {                    /* An SFN entry is found */
                if
(ord || sum != sum_sfn(dir))    /* Is there a valid LFN? */
                    dj->lfn_idx = 0xFFFF;        /* It has no LFN. */
                break
;
            }
        }

#else        /* Non LFN configuration */
        if (c != 0xE5 && (_FS_RPATH || c != '.') && !(dir[DIR_Attr] & AM_VOL))    /* Is it a valid entry? */
            break
;
#endif
        res = dir_next(dj, FALSE);                /* Next entry */
        if
(res != FR_OK) break;
    }

    if
(res != FR_OK) dj->sect = 0;

    return
res;
}
#endif

网友:
  for(i=0;i<5;i++)pic_buf[i*2 + 30]  = ~font5x8[min/10][i];
  for
(i=0;i<5;i++)pic_buf[i*2 + 40]  = ~font5x8[min%10][i];
  for
(i=0;i<5;i++)pic_buf[i*2 + 20]  = ~font5x8[16][i];
  for
(i=0;i<5;i++)pic_buf[i*2 + 0 ]  = ~font5x8[hour/10][i];
  for
(i=0;i<5;i++)pic_buf[i*2 + 10]  = ~font5x8[hour%10][i];
  for
(i=0;i<5;i++)pic_buf[i*2 + 31]  = ~font5x8[second/10][i];
  for
(i=0;i<5;i++)pic_buf[i*2 + 41]  = ~font5x8[second%10][i];

网友:
不错  看起来世界变得多姿多彩了!

网友:
试一下

#include <stdio.h>

main
()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i++)
    {

        printf ("Hello World!\n"<font color="#000000">);
    }
}

网友:
用VIM能很简单实现的说~不过我试过一次,在论坛上效果不太好。

网友:
测试一下哈

/**
  * @brief  Fills each GPIO_InitStruct member with its default value.
  * @param  GPIO_InitStruct : pointer to a GPIO_InitTypeDef structure which will
  *   be initialized.
  * @retval None
  */

void
GPIO_StructInit(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 Reset GPIO init structure parameters values */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All;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

网友:
好是好,手机党有点麻烦……
xhml规范里好像有个专为代码而设的关键字也能产生彩色代码的……忘记了……

网友:
void main(void)
{

    /* put your own code here */

    DDR_PORT      =   0x0F;                    //定义B口矢量:低位为输出
    PORT          =   0xFF;

    for
(;;)
    {

         PORT = 0xFE;
         delay(1000);
         PORT = 0xFD;
         delay(1000);
         PORT = 0xFB;
         delay(1000);
         PORT = 0xF7;
         delay(1000);                          //实现B口低四位控制LED实现流水

    }
/* loop forever */
  /* please make sure that you never leave main */

}

试一下效果

网友:
实在太爽了@!

网友:
这个...........坛主说 COOL...........楼主说低调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这个热门包,太冷了。cool!!

网友:
呵呵,楼主涉猎范围很广哦,不错!!

网友:
测试下

#include <avr/io.h>
#include <util/delay.h>
#include <avr/interrupt.h>
#include "LED.h"
void init();
//unsigned char ADC_data();

unsigned char
k=0;

void
init()
{

DDRA=0x7f;
PORTA=0x00;
DDRB=0xff;
PORTB=0x00;
DDRC=0xff;
PORTC=0x00;
DDRD=0x00;
PORTD=0x00;
}

void
int_init()
{

    cli();
    MCUCR|=(1<<ISC11)|(1<<ISC10);
    GICR|=(1<<INT1);
    sei();
}

SIGNAL(INT1_vect)
{

    cli();
    k++;
    _delay_us(20);
    sei();
}

/*unsigned char ADC_data()
{
    unsigned char adc;
    ADMUX=0b01100111;
    ADCSRA=0b11000011;
    SFIOR=0b00000000;
    _delay_us(100);
    adc=ADCH;
    return adc;
} */

int
main()
{

//unsigned char l;
//TCCR0=0b01000100;
//    OCR0=0xfa;
init();
int_init();
//show_LED(k);

while
(1)
{

//PORTA|=(1<<4);
//_delay_us(100);
//k=ADC_data();
//_delay_us(400);
//PORTA&=~(1<<4);
//_delay_us(500);
   //for(l=0;l<100;l++)
      show_LED(k);
    }

}

网友: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a;//定义a
unsinged char b;//我承认我拼写错误
a++/*确实是我忘了写分号*/
b++;/*注释后面加一句纯粹是耍流氓的*/a+=*(unsigned char *)b;//我就是想\
耍流氓
while
(1<font color="#000000">)
{
;
}
}

网友:
其实最好的办法是建议论坛加入Google Syntax Highlighter类似的插件功能,就不用每个人这么麻烦的去加色了。

网友:
得顶啊~~
下来看看

网友:
volatile unsigned char b;//测试

网友:
测试:

源程序:
/***************************************/
/*  函数功能:  像液晶屏送入自建的字库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备    注:
    作    者:  BeanBean
    版    本:  2010-09-18   V1.0
*/
/***************************************/
void WriteCGRAMDATA()
{
    //add
    unsigned char CountTemp=0;
    unsigned char CountTemp2=0;
    unsigned char code Data[]=
    {   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一"
        0x00,0x00,0x0E,0x00,0x00,0x1F,0x00,0x00,//"二"
        0x00,0x0E,0x00,0x0E,0x00,0x1F,0x00,0x00,//"三"
        0x00,0x1F,0x11,0x1B,0x1B,0x11,0x1F,0x00,//"四"
...
    };
    for(CountTemp=0;CountTemp<8;CountTemp++)
    {
        //add
        LCDWriteCMD(0X40+CountTemp*8);
        for(CountTemp2=0;CountTemp2<8;CountTemp2++)
        {
            //add
            LCDWriteDATA(Data[CountTemp*8+CountTemp2]);
        }
    }
}

转换后的:

/***************************************/
/*  函数功能:  像液晶屏送入自建的字库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备    注:
    作    者:  BeanBean
    版    本:  2010-09-18   V1.0
*/
/***************************************/

void
WriteCGRAMDATA()
{

    //add
    unsigned char CountTemp=0;
    unsigned char
CountTemp2=0;
    unsigned char
code Data[]=
    {
   0x00,0x00,0x00,0x1F,0x00,0x00,0x00,0x00,//"一"
        0x00,0x00,0x0E,0x00,0x00,0x1F,0x00,0x00,//"二"
        0x00,0x0E,0x00,0x0E,0x00,0x1F,0x00,0x00,//"三"
        0x00,0x1F,0x11,0x1B,0x1B,0x11,0x1F,0x00,//"四"
...
    };
    for
(CountTemp=0;CountTemp<8;CountTemp++)
    {

        //add
        LCDWriteCMD(0X40+CountTemp*8);
        for
(CountTemp2=0;CountTemp2<8;CountTemp2++)
        {

            //add
            LCDWriteDATA(Data[CountTemp*8+CountTemp2<font color="#000000">]);
        }
    }
}

网友:
#include <stdio.h>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printf ("Hello World!\n");
    }
}

测试一下用vim的TOhtml命令转的:
<body bgcolor="#000000" text="#a0ffa0">// File: test.cpp

#include <stdio.h>

mai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i++)

    {

        printf ("Hello World!\n");

    }

}

</body>

==========================
看起来不是很合适 :p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实是一样的, 你在VIM里找找有没有设置颜色的, 我这个也是参考了 Visual Studio 2010 的颜色改的
另外 <body bgcolor="#000000" text="#a0ffa0"> 两句是过滤掉的

楼主:
多谢阿莫给酷~~低调地顶一下~~

网友:
这样看代码方便多了

网友:
很多IDE都有转换成HTML的功能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转换出来不一定能用

楼主:
比如上面这个, 大写的关键字是不被识别的

网友:
8错,试试

网友:
感觉没有Source Insight 3.5好。大家可以找一下,用了很爽的。

网友:
手机不能打开这个网站吧?我android系统一打开就提示论坛出错。

网友:
void __fastcall TDisplayThread::Execute()
{

    while
(!Terminated)
    {

        //标注临界区头
        TQ->Acquire();
        //访问VCL必须用同步方法
        Synchronize(ListInMemo);
        //标注临界区尾
        TQ->Release();
    }
}

网友:
mark 保存一下,刚用到了,差点没找回来

网友(2011-05-30):
绝对支持,用了。我的站上就是用的你的贴的程序,效果很好 呵呵

网友:
试试!
#include <reg52.h>
int main()
{

   return
0<font color="#000000">;
}

网友:
  int i;
  i = 0;
  while
(i < 10)
  {

    //hello
    i ++;
  }

网友:
void main
{

`int i,j,k;
switch
()
{

case
:
default
<font color="#000000">:
}
}

网友(2011-07-27):
shi ma  you na me shen qi ma ?

网友:
我一般用cfree这个软件编辑 效果更好

网友(2011-10-13):
回复 网友C:

怎样,这个怎样弄的。

网友(2012-04-13):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
////////////////////////////////////////////////////////////////////////////////////////////////
Aes::KeyExpansion()
{

    memset(w,0,16*15);
    for
(int row=0;row<Nk;row++)     //拷贝seed 密钥
    {
        w[4*row+0] = key[4*row];
        w[4*row+1] = key[4*row+1];
        w[4*row+2] = key[4*row+2];
        w[4*row+3] = key[4*row+3];
    }

    byte* temp = new byte[4];
    for
(row=Nk;row<4*(Nr+1);row++)
    {

        temp[0]=w[4*row-4];     //当前列的前一列
        temp[1]=w[4*row-3];
        temp[2]=w[4*row-2];
        temp[3]=w[4*row-1];
        if
(row%Nk==0)         //逢nk时,对当前列的前一列作特殊处理
        {
            temp=SubWord(RotWord(temp)); //先移位,再代换,最后和轮常量异或
            temp[0] = (byte)( (int)temp[0] ^ (int) AesRcon[4*(row/Nk)+0] );
            temp[1] = (byte)( (int)temp[1] ^ (int) AesRcon[4*(row/Nk)+1] );
            temp[2] = (byte)( (int)temp[2] ^ (int) AesRcon[4*(row/Nk)+2] );
            temp[3] = (byte)( (int)temp[3] ^ (int) AesRcon[4*(row/Nk)+3] );
        }

        else if
( Nk > 6 && (row % Nk == 4) ) //这个还没有搞清楚
        {
            temp = SubWord(temp);
        }

        // w[row] = w[row-Nk] xor temp
        w[4*row+0] = (byte) ( (int) w[4*(row-Nk)+0] ^ (int)temp[0] );
        w[4*row+1] = (byte) ( (int) w[4*(row-Nk)+1] ^ (int)temp[1] );
        w[4*row+2] = (byte) ( (int) w[4*(row-Nk)+2] ^ (int)temp[2] );
        w[4*row+3] = (byte) ( (int) w[4*(row-Nk)+3] ^ (int)temp[3] );
    }
// for loop

}

网友:
<font color="#0000FF">#include "stdio.h"

网友(2013-10-15):
int main (void)
{
  while;
谢谢,果然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