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是如何供电的

楼主(2011-03-27):
usb接口是如何供电的
1、采用+5VSB或+5V供电
  一些低端主板生产厂家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有的是直接使用开关电源送出的+5VSB或+5V供电,其间有一个或根本没有保险电源或限流电阻。这样做的话会导致如是USB接口或USB外设出现故障时会造成主机不能加电或无法启动。如果是主机正在工作时插入了问题USB外设就会导致主板立即重启。

2、采用+5V电源通过限流IC供电或使用电源管可控供电
  这种设计一般见于中高档主板,在USB供电回路中有电容滤波,保险电阻,限流IC或功率电源管,这种设计可以保证主板的每个USB接口向外设提供最大500MA的供电电流,同时当外设短路时,限流IC会自动切断USB接口的供电,保证主机正常稳定的工作。不过,因为最大供电电流只有500MA,所以当我们使用移动硬盘时,往往就会出现无法认盘,认盘后文件读取不易,只能拷贝小文件不能拷贝大文件,拷贝文件容易死机等情况。
像映泰KBNHAG主板为了使用主板后置USB接口的供电更稳定,把键鼠和USB供电进行了分离。
因为后置USB接口与键盘接口相近,所以大部分主板在设计时都采用了后置USB接口和键鼠一起供电的做法,在键盘接口附近一般会有一个JB1跳线,用户可以选择是使用+5VSB(可以提供键鼠开机功能,网络唤醒功能,但电流较小,无法满足移动硬盘供电)供电;或者是使用+5V电源供电(提供电流较大,但无法键鼠开机)。不过一些主板在设计时就取消了跳线,所以当电脑关机时键鼠灯常亮,这种情况只能在电脑关机后拔下主机的电源插头才能彻底断电。
中档主板的生产厂家多数都在USB供电回路中设计了电源滤波和可恢复保险电阻以保护主板稳定工作,避免受到热插拔USB外设时出现死机或重启现象。如下图因为生产厂家采用简单供电,导致供电回路中的滤波电感比较严重的烧毁。

3、采用+5V电源通过限流IC供电或使用电源管可控供电
  这种设计一般见于中高档主板,在USB供电回路中有电容滤波,保险电阻,限流IC或功率电源管,这种设计可以保证主板的每个USB接口向外设提供最大500MA的供电电流,同时当外设短路时,限流IC会自动切断USB接口的供电,保证主机正常稳定的工作。不过,因为最大供电电流只有500MA,所以当我们使用移动硬盘时,往往就会出现无法认盘,认盘后文件读取不易,只能拷贝小文件不能拷贝大文件,拷贝文件容易死机等情况。

注意事项
  六针的USB接口,其中的电源正和电源地是共用的。九针和十针的USB接口,第九针为空,是为了定位,防止USB接口反接,造成烧主板的情况。如果我们在判断时有疑问,我们还可以通过万用表辅助判断,以确定连接准确无误。

与其他接口的区别
1、九针的COM接口
  现在因为USB接口和1394接口的迅速普及,二者的连接安装方便,可以带电拔插,所以原来经常使用的COM端口现在已经较少出现在主板上了。生产厂家为了兼顾不同的客户群,只是在主板保留COM口的插针,供有需要的用户单独外接使用。
  由于COM使用的也是九针接口,一些用户在连接前置USB接口时经常会出现错误。注意二者的区别,COM口的第十针是空的,同时外围一般会有一个图形框,再就是有明显的“COM”字母标注。

2、九针的前置音频接口
  虽然前置音频接口(J_AUDIO)也是九针,但空针一般为第七针,同时该接口通常在声卡或后置耳麦接口附近。

10针前置音频接口(隽星845PEML),该音频接口与普通常见的九针前置音频接口有所不同,1,9是右声道,2,10是左声道,3,4,7为地,5为VCC,6为MIC IN,8为空脚。

3、九针的前置面板接口
  前置面板接口就是通常的电源开关,复位键,硬盘灯,电源灯。这几根线通常组合在一起,也正好是九根针,如果没有图示说明,那和前置USB接口非常相似。不过,我们可以注意到空针的为置也是第10针,特别是新的主板该接口都用明显的颜色加以区别,因此不容易出现错误。

4、九针INFOLINK接口
见于技嘉GA-IG1000-G主板。

5、九针的SPDIF接口
  见于技嘉和微星主板,不过该接口空针的位置为第五针。

6、9针JDB接口
  见于微星MS-6566,6580等主板上,要注意该接口与前置USB接口非常相似,也是空缺第九针。

7、单排五针接口

红外接口
红外接口的针脚定义和USB相似,也有VCC,GND两脚,再就是发送和接收两脚,不过红外接口用的单排五针空的是第四针,而非第五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