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程序,自身不能驱动1602,得先下个别的1602程序进去才好使是为什么?

楼主(2011-03-27):
module lcd_1602(
                output reg rs,            //数据命令选择端(H/L)
                output  rw,               //读写选择端(H/L)
                output  e,                //使能信号
                output reg[8:1] data,     //数据信号
                output led_on,            //背光,高电平开,与vga_vs共用
                input rst_n,clk           //复位,25MHz时钟
                 );
        assign rw=1'b0;                          //始终为写状态
        assign e=lcd_clk;                        //使能高脉冲
        assign led_on=1'b1;                     //开背光

//******时钟模块*********
//        *******分频********
reg[15:1] cnt;
always@(posedge clk) begin
        if(!rst_n) cnt<=1'b0;
//        else if(cnt==15'h7fff) cnt<=15'd0;
        else cnt<=cnt+1'b1;
end

wire lcd_clk = cnt[15];                     // (2^15 / 25M) = 1.31ms

parameter idle =4'b0000;                    //空闲状态

//*********初始化**********
parameter disp =4'b0001;                    //显示模式设置
parameter disp_clr=4'b0011;                 //清屏
parameter cursor_set1=4'b0010;              //光标设置
parameter cursor_set2=4'b0110;              //光标设置

parameter write_add =4'b0111;              //起始地址

//***********写数据***********
parameter write=4'b0101;
parameter write2_add=4'b1101;
parameter write1=4'b1111;

reg[128:1] zifu1_r="  I  LOVE  YOU  ";
reg[128:1] zifu2_r="     FOREVER    ";

reg[4:1] current,next;
reg[5:1] n,m;

always@(posedge lcd_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current<=idle;
        else current<=next;
end

always  begin
        case(current)
        idle:         next=disp;
           disp:         next=disp_clr;
        disp_clr:     next=cursor_set1;
        cursor_set1:  next=cursor_set2;
        cursor_set2:  next=write_add;
        write_add:    next=write;
        write:        begin
                      if(n==15) next=write2_add;
                      else next=write;
                      end
        write2_add:   next=write1;
        write1:       begin
                      if(m==15) next=write_add;
                      else next=write1;
                   end
        endcase
end

always@(posedge lcd_clk,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begin
              rs   <= 0;         // 写指令
              data <= 8'hxx;
             end
   else  begin
            case(current)
             idle,disp,cursor_set1,cursor_set2,write_add,write2_add:rs<=1'b0;     //写指令
              write,write1:rs<=1'b1;
             endcase

           case(current)
//*********初始化**********
             disp:         data<=8'h38;           //显示开
                disp_clr:     data<=8'h01;            //清屏指令
             cursor_set1:  data<=8'h0f;            //显示开,光标闪烁
             cursor_set2:  data<=8'h06;            //地址指针加1,整屏不移动
             write_add:    data<=8'h80;                    // 起始地址
             write:    begin
                      data<=zifu1_r[128:121];
                   zifu1_r<={zifu1_r[120:1],zifu1_r[128:121]};
                   n<=n+1'b1;
                       end
             write2_add:data<=8'h80+8'h40;
             write1:begin
                  data<=zifu2_r[128:121];
                  zifu2_r<={zifu2_r[120:1],zifu2_r[128:121]};
                  m<=m+1'b1;
                    end
             idle: data<=8'hxx;
          endcase
          end
end

endmodule

网友:
我前段时间也碰到过这个问题,可能是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
回复 楼主:

嗯,初始化的问题,
cursor_set1:  data<=8'h0f;            //显示开,光标闪烁
cursor_set2:  data<=8'h06;            //地址指针加1,整屏不移动
要改成cursor_set1:  data<=8'h06;
      cursor_set2:  data<=8'h0f;
这样就好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