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达无刷电调

楼主(2011-03-27):
哪位高人可以告我,新西达无刷电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6931827485)到底怎么用?
我在网上找了半天,也没有什么人说说它到底怎么使用(怎么接线,怎么用单片机控制)

网友:
拜托,别浪费网络资源。做广告的吧,你应该问卖家啊,或者好好看看帖子

网友:
接线方法问卖家。。。。控制方法为,在白色信号线上输入一个PWM方波,频率50HZ左右,正脉宽0.9ms~2.1ms(对应0%~120%)

网友:
电调启动时,会吧一开始的占空比作为0点。这是一种保护功能,以防一供电电机就转,因为有时候忘记把油门打回最小。
电调接线和舵机一样。黑色地,白色信号,红色是5V(小电流信号的是5v输出,注意是输出哦,因为接收机和舵机是靠这个供电的。大电流的很多都是悬空的,要额外的bec)。
二楼说的差不多啦,但是0点是根据接通电源时刻pwm的占空比而定的,特别要注意。

网友:
这间网店卖的东西很垃圾。
不要被忽悠啦。几十块事小。浪费时间走弯路就无畏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广告的,想自已做个二轴,但只有大一水平,店家说没有资料;好多家网店老板居然都说没有资料;因此只有上这来问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你能告诉我哪的东西好吗?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小电流信号的是5v输出,注意是输出哦,因为接收机和舵机是靠这个供电的。大电流的很多都是悬空的,要额外的bec)。
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这句话?  两根小线是给电调供五伏电源吗?如果是,为什么又说 :接收机和舵机是靠这个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