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个液压缸要单独动作也要同时能动作怎么控制?

楼主(2011-03-27):
6个液压缸要单独动作也要同时能动作怎么控制?

网友:
怎么个 同时法?

网友:
多用个电磁阀, 液压流与或非也应该可以吧

楼主:
在做的是一个地震模拟屋,上面一个房子,下面用一套液压设备来控制房子的震动大小。下面是个三角架,每个脚装两个液压缸,一共装6个,上下震时6个液压缸同时上下伸缩,一个角高一个角低时,两个液压伸,四个不同程度的缩。载重2顿左右。咨询了别人,什么比例阀什么伺服电磁阀,怎么控制啊?还要求6个液压缸伸缩出来的长度有5个等级。例如第一个等级伸出2公分,第二个等级伸出4公分。

网友(2011-05-14):
比例阀我见过,是用模拟量控制的,AO模块输出0~10V电压控制比例阀出口压力大小。比例阀前端入阀压力大,经过比例阀以后可以根据电压的大小按照比例减小压力输出给油缸。

网友:
但是我感觉用比例阀应该达不到地震这种响应速度。

网友(2011-06-19):
建议使用西门子的TCPU(工艺运动控制CPU),可以很好的解决此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