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种机械连接的小部件,请见描述

楼主(2011-03-27):
一个阀门的接口是M8的外螺扣,一个注射器的接口是M6的外螺扣,把两者连接起来起来是不是要用M8转M6内螺扣的东西,学名叫什么?有标准件吗?
或者连接两者有没有简便的好方法。谢谢

网友:
叫直通 那个接口螺纹应该是管螺纹。不是普通的外螺纹 还有三通四通等等
管螺纹又分NPT PT G 三种型式 NPT是60度的。PT和G都是55度的 你的应该是1/16的管螺纹 具体的是什么样这个我也不清楚了。如果真是管螺纹的话。阀门上应该有标几分之几的

网友:
我们一般叫缩径管不知道别的地方怎么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