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5510LCD汉字四行显示(另一种思路)MSP430

楼主(2011-03-27):
最近在搞MSP430驱动诺基亚5510LCD,但是通用的字模软件只能取12*16的汉字字模,5510LCD是84*48的,也就是说最多只能显示三行汉字,多余的空间浪费了

上网搜了下解决方法,看到了本论坛的原帖,见: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022179&bbs_page_no=1&search_mode=4&search_text=wnstony&bbs_id=9999

感觉这种方法不够简洁,将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于是就自己摸索出一种方法,见下图

简单的解析下:
现在有A B C D四行汉字,本例每行一个字,多个字也一样
通过一定的算法(关键是移位)将A B C D的字模转化成CN0 CN1 CN2 三个字模,这样就去掉了ABCD字模中的空格,节省了空间
再按常规方法显示CN0 CN1 CN2,实际显示就是四行字了,比较简洁吧,转换的过程与具体的显示细节无关,更与硬件平台无关。

核心代码如下:
char chinese[][24];
char chinese1[][24];
char chinese2[][24];

char a[][24];
char b[][24];
char c[][24];
char d[][24];

   void transform(void)
{
    char i,n;   //n为每行字数

      for(n=0;n<7;n++)
   {
  for(i=0;i<=23;i++)
    if(i<=11)
       chinese[n]=a[n];
    else
        chinese[n]=(b[n][i-12]<<4)+a[n];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0,0,12,7,0,0);

    for(n=0;n<7;n++)
   {
  for(i=0;i<=23;i++)
    if(i<=11)
        chinese1[n]=(b[n]>>4)+(b[n][i+12]<<4);
    else
        chinese1[n]=c[n][i-12];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1(0,2,12,7,0,0);

      for(n=0;n<7;n++)
   {
  for(i=0;i<=23;i++)
    if(i<=11)
       chinese2[n]=c[n][i+12]+(d[n]<<4);
    else
        chinese2[n]=(d[n][i-12]>>4)+(d[n]<<4);
   }

      LCD_write_chinese_string2(0,4,12,7,0,0);

}

代码需要自己画图列下算法,这样更明了

演示效果如下:

再附上整个程序的源代码(MCU:MSP430F2274)

第一次发帖,望大家指教

******************************************************************************************************************
附注:本人学化学专业的,找的工作也是化学相关的,但是一直对电子学兴趣浓厚,平时也爱搞个DIY
怎么平衡这两方面?

******************************************************************************************************************

网友A:
5110吧?NOKIA还有分辨率大点的屏,不用这么折腾。

网友:
有12X12的汉字库的。Nokia3210和显示的汉字就是4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X16字库与12X12字库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下面四行永远是空白

关键是 LCD是以  8bit 为一个单位写入数据,单独12位是不实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不少东西都是折腾出来的,不是吗?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接线的啊?电源是板上的3.3V还是5V

楼主:
回复 网友C:

3.3V

网友:
其实完全可以去学电吗 如果你喜欢的话 呵呵 支持楼主这种用专业精神对待业余爱好的精神

楼主:
回复 网友D:
呵呵,没办法,快毕业了,从头来怕是不现实了

多谢

网友:
去搞电化学  就平衡了<img src=./emotion/em035.gif

网友:
你这样的单片机应该学的差不多了
可以多看点模拟电路的东西  然后就可以出去找工作了
现在大学出来的电子专业的也没几个懂单片机的了 我们班75个人  熟悉单片机的不超过零头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化学是我们的一门课,跟电子学不是一个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E:

模拟电路也学过,一般般了

网友(2011-04-26):
最近也在搞,楼主的思路很好啊。

网友(2012-02-04):
我就有12*12汉字显示的代码啊,像msp430这样ram大的可以给液晶开一块内存空间啊,这样可以方便显示~

网友(2012-04-09):
就是下载有点小问题,费好大劲才下下来压缩包不给力,损坏了!悲催啊!

网友(2013-10-02):
5510屏与3310屏有什么区别?
5510屏的资料吗?不要背灯 屏功耗多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A:
5110吧?NOKIA还有分辨率大点的屏,不用这么折腾。

5510 LCD的功耗多大?有资料吗?在那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5510 LCD的功耗多大?有资料吗?在那里买的?

别告诉我你没听说过淘宝。。。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告诉我你没听说过淘宝。。。

我要求低功耗的,需先屏的参数,但淘宝的卖家一般只管卖的、不管或不懂技术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是怎么接线的啊?电源是板上的3.3V还是5V

3V、5V都可以

网友:
淘宝有没有资料的屏,超便宜,只需自己找到驱动芯片资料就行。而且很大,不用这么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