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也会熔丝锁死吗?大家进来看看!

楼主(2011-03-27):
编程器:PICKIT3官方零售版(带板五百多买来的)
烧写芯片型号:PIC12F675

软件: IDE V8.5
烧录正常前熔丝配置位:
//开数据保护,代码保护,关掉电复位,关外部复位,关上电复位,关看门狗,内部振荡器
__CONFIG(CPD & PROTECT & BORDIS & MCLRDIS & PWRTEN & WDTDIS & INTIO);   //12F675

无法使用前更改的熔丝:
//开数据保护,代码保护,关掉电复位,关外部复位,关上电复位,关看门狗,内部振荡器加输出
__CONFIG(CPD & PROTECT & BORDIS & MCLRDIS & PWRTEN & WDTDIS & INTCLK);   //12F675

更改后编译进行编程后就把芯片挂了,
第一块的现象是:
The target has invalid calibration data (3fff).
无法识别了。

修改回来再编译,把芯片也换了一个后编程正常,
更改后再编译进行芯片编程又挂了,
这回显示的是:

Programming...
The following memory regions failed to program correctly:
Program Memory
Address: 00000000 Expected Value: 00000183 Received Value: 00000000
Programming failed

使用其它的编程器也不能进行编程和擦除了!

求解。。。。。。。。

我把代码黏上来。
代码内容是用一个IO模拟串口发一个数据的实验!
串口波特率9600。

#include <pi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RXD;
//开数据保护,代码保护,关掉电复位,关外部复位,关上电复位,关看门狗,内部振荡器
__CONFIG(CPD & PROTECT & BORDIS & MCLRDIS & PWRTEN & WDTDIS & INTIO);   //12F675

void delay_u(uchar y) //4M时钟,5uS延时
{
        while(y--);
}

void delay_S(uint tx)
{
        uint ta,tb;
        for(ta=tx;ta>0;ta--)
                for(tb=110;tb>0;tb--);
}

void init()
{
        TRISIO  =0b00111101; //串口TX=GP1
        CMCON = 0x07;  //关闭内部比较器
        INTCON = 0x00;       //关闭所有中断
        GPIO1 = 1;     //拉高GP1/TXD
}

uchar WTXD(uchar TXD) //写串口
{
        uchar TO;
        TO = 8;
        GPIO1 = 0;  //GP1为TXD输出
        delay_u(16);
        NOP();
        NOP();
        while(TO--)
        {
                NOP();
                GPIO1 = (bit)(TXD&0x01); //写入一位
                delay_u(16);
                TXD = TXD >> 1;
        }
        GPIO1 = 1; //TXD发送完后释放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WTXD(0x55);
                delay_S(1000);//延时1S
        }
}

网友:
片子没坏吧 ?我记得我之前用PIC时也经常出现写不进程序的情况

网友:
你用的是ICD3吧,你的芯片工作电压是不是3.3V供电? 如果是那么这种问题就很正常了。多烧入几次就能烧录进去。芯片并没有坏。

网友:
或者改为5V供电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又发现了在3.3V时写不了!

网友:
供电到5V 就不会有问题

网友:
原来如此,明白了

楼主(2011-04-26):
今天又挂了几个!

网友:
不可以双内。芯片配置字有问题。

网友:
好象使用专业编程器可以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