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哦,关于烧写的问题

楼主(2011-03-27):
请教下哦,关于烧写的问题

用开发板做了数码管显示实验, 用BASCOM-AVR烧写程序到MEGA16中,但是拔掉ISP并口数据线, 程序就没反应了。 再插上并口线,又恢复正常。

是什么原因啊?

REST管脚接上编程线   为5V

拔掉编程线            2.6V左右

网友:
供电问题?

楼主:
查到了,REST被编程线芯片拉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