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稳压器总漏电开关就跳阐

楼主(2011-03-27):
为设备装一个稳压器,刚一打开设备开关,总电源的漏电开关就立马跳阐,怎么回事?

楼主:
急需要帮助

楼主:
有哪些可能的原因啊?

网友:
瞬间浪涌电流太大吧

楼主:
如果总电的零线破皮接地会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楼主:
漏电开关在以下情况中会有存在什么问题:
1、零线破皮接地?
2、火线破皮接地?
3、漏电开关进电处,零火对调?
4、漏电开关没有接地线?

网友:
你总得先要分清是漏电还是过载啊.

先在稳压器输入端串个大灯泡限流.看看是否漏电. 两条线各串一次.共试2次.

如果两次都不跳了,就可能是浪涌过载.

什么类型的稳压器啊?

网友:
LZ描述的太不清楚了。
1、稳压器是单相还是三相。
2、设备功率、稳压器功率。
3、漏电开关是不是跟断路器一体的,标称电流多大。

楼主:
稳压器是单相的,在没接之前,用得好好的。一接上连设备开关都开不了。难道是稳压器造成开关过载?还是开关有问题?因为另一个系统也是同样的设备和同样的接法,用得好好的。还有就是从开关出来到设备的电线是埋来在地下的。

网友:
设备漏电,或者是电线漏电。

网友:
线接错了,把地线当零线了?
漏电开关是三相平衡的?如果漏电开关只有三根火线,那就不能接单相的设备

楼主:
现在正常了。以为稳压器出来的蓝色线是零线,却原来是火线。但是为什么零火对调就不跳了?为什么呢?(单相电:漏电开关-》稳压器-》设备空开-设备系统)。

个人认为是:设备系统的零线破皮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