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MEGA48PA-PU单片机无法编程,用的是1.6.6版本的PROGISP

楼主(2011-03-28):
ATMEGA48PA-PU是一个比较新的单片机,这个和ATMEGA48V-20PU有什么大的区别吗?

我用USBASP写的时候(用Progisp1.6.6软件),擦除、写FLASH、写EEPROM等都没有问题,但是读识别字出问题,校验FLASH出问题(1000h处出错),是我的M48坏了还是软件不支持这个比较新的单片机?

楼主:
是不是用高版本的就行了呀?

楼主:
换了新版本的,果然搞定

网友A(2012-11-11):
楼主你用的什么下载器??
我用的双龙的,48pa下载不了,总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用的什么下载器??
我用的双龙的,48pa下载不了,总是提示进入编程模式失败 ...

这和下载器没关系,关键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特别是reset脚,你试着去掉reset的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和下载器没关系,关键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特别是reset脚,你试着去掉reset的上拉电阻和滤波电容。 ...

我把上拉电阻去掉了,还是一样的故障,大侠,能加QQ不,想请教您一下!308343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