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RTT,在SD卡上创建的文件在xp上看不见,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8):
基于RTT,在SD卡上创建一个文件:

#define TEST_FN "/test.txt"
//只写&创建打开
fd = open(TEST_FN, O_RDWR|O_CREAT|O_TRUNC,0);
返回成功。

利用LS命令也可以看见创建的文件,但把SD卡插到电脑上去却看不见文件:TEST.TXT,只看见被使用的容量。怎么回事呢?

楼主:
有时候还显示:可使用空间为0,已使用空间为0.-_-

网友:
卡是电脑格式化的还是板上的文件系统?
所有卡都这样?
文件是否有正常写入数据并正常关闭?

楼主:
板上格式化的:mkfs("elm","sd0");
手上只有一张SD卡。

楼主:
用winhex检查,分区表已丢失。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
1.先用电脑格式化试式.先不要再在板子上面格式化.只进行文件的操作.
2.再找张卡来.

楼主:
现在电脑无法格式化SD卡了,但SD卡在板上是可以正常创建文件的。

楼主:
很可能是分区表丢失的原因。现在真的没有第二张卡了,我再找找原因吧

网友:
1. 分区表坏,可以使用WINHEX直接在PC上面对卡进行前面一段扇区的填充处理.这样再插上就可以当新卡格式化了.
2. 也可以试试先注释掉SD卡驱动中的
                        /* get the first partition */
                        status = dfs_filesystem_get_partition(&part, sector, 0);
                        if (status != RT_EOK)
                        {
                                /* there is no partition table */
                                part.offset = 0;
                                part.size   = 0;
                        }
这部分再使用板子上面的格式化.

楼主:
试过了,不行。现在PC机只知道有个存储设备插进来,但不知道这个存储设备的容量等,根本没法格式化了。

用WINHEX也无法读盘。

楼主:
Error #10 是WINHEX试图打开SD卡时的错误信息。

但SD卡可以在板子上正常读写。

楼主:
买了新卡,用电脑格式化后,在板子上用MKDIR创建文件夹,但这创建的文件夹在电脑上依然看不见?用WINHEX查看,发现在板上创建的文件夹位于:0x02400000地址处,用电脑创建的文件夹位于:0x00B5E000地址处。

楼主:
板子上检查出来的SD卡信息:found part[0], begin: 4194304, size: 3.698GB

网友:
1.先做device_test。
2.更新DFS组件到SVN版本。
3.见8楼2。

楼主:
我直接用0.4版本里的DFS试试。
svn下载的代码用MDK查看时是乱码,原因暂时不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1.先做device_test。
2.更新dfs组件到svn版本。
3.见8楼2。

SD卡测试是没问题的,现在直接用0.4版本的DFS,把SECTOR_SIZE改为4096,依然不行。

楼主:
根本原因:PC驱动暂时不支持扇区大小为4K的SD卡的读写。-_-~~晕死!

谢谢各位的关注。。。

网友:
1 确认你的SD卡是4K扇区的?读出的info里显示是4K? config.h里面只是设置能支持的最大扇还。目前只见过2K的SD卡。
2 XP是可以支持非512字节/扇区的U盘的,RADIO的FLASH就是4K的。但老的读卡器不一定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确认你的sd卡是4k扇区的?读出的info里显示是4k? config.h里面只是设置能支持的最大扇还。目前只见过2k的sd卡。
2 xp是可以支持非512字节/扇区的u盘的,radio的flash就是4k的。但老的读卡器不一定支持。

1、4K扇区是我用stm32开发板格式化时设置的。用winhex确认过了。
2、被板子格式化成4K扇区后,电脑会提示卡没有格式化。

楼主:
读卡器是新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