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力科实时示波器可当频谱分析仪用吗?

楼主(2011-03-28):
昨天在力科网站上看到,新款WaveMaster 845Zi-A实时示波器功能好像很强大,价钱上应该也不便宜,可当频谱分析仪用吗?

网友:
他有频谱分析的软件  但是和实时频谱仪还是有部分差距的  能敢看力科845的同志还是蛮有银子的  呵呵呵

力科示波器的软件做的相当好  只是硬件稍微有点欠缺

网友:
时域-》频域?

网友:
时域-》频域 ****变换?
频域-》时域 ****变换?

网友:
频谱分析仪和示波器分析还是有差距的,频谱分析仪可以分析很高的频率,利用的是变频,示波器则是直接对采集到的信号进行数字分析,一般分析整屏,一般分析带宽不如频谱分析仪

网友:
有钱就上Agilent 90000X,非常不错

网友:
都花那钱了 不如再花个20W左右配台频谱呗

网友:
示波器频谱分析性能肯定没有频谱分析仪高.多数是用8位的A/D转换数据进行FFT变换出来的.

网友(2011-05-23):
还是老老实实的取买频谱仪吧 毕竟示波器不是专门测频谱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