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对12V的电池电量检测有哪些建议吗?

楼主(2011-03-28):
用哪些芯片方案比较好,用电压比较的方法测出的结果与实际的电量有20%左右的误差,在网上找了一些大部分都是锂电池的,检测的电池电压是4.2v左右的,很少找到有12V的,请问大家有做过的吗

网友:
如果你的电池一致性好,如果没这个就不好说啦。

然后你做一个表格,里面只要列出不同负载下,不同电压下的放电曲线(做个表),尽可能全面,查表就很准确啦。
当然老化也要考虑,但是是你做好前面一条的情况下。

还有一种方法是你对比前一次的计时来估算这一次剩余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