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33883驱动场效应管的问题

楼主(2011-03-28):
在用mc33883驱动场效应管,再控制电机,开始好的,但后来不知哪里的问题GATE_HS1和GATE_HS2输出只有8v左右了,导致场效应管没有完全导通,出现发热现象,输入是7.2v的,本来GATE_HS1和GATE_HS2可以输出12v,是不是烧坏了,什么原因会导致这样的。找不出原因我好的芯片放上去还是坏,求教!!

楼主:
电路图 (原文件名:mc33883.png)

网友(2015-04-22):
楼上没有接18V的稳压二极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