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串口接收数据保存为excel的软件,能提供一个么?

楼主(2011-03-28):
最近再做一个数据采集的项目,设计到存储问题,我很头疼,给位大侠有谁可以帮忙发一个

网友:
hehe,用上位机软件获取采集器数据存在缓存或txt中,再导入Excel。

没问题的,加油!

网友:
VB 和office结合比较紧应该能处理,见过用java处理excel的

网友:
简单的办法,内容用逗号分隔,直接保存成.csv文件,用excel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
csv
or
an xls reader writer class on codeproject

网友:
1、EXCEL其实有多种格式可以读,不一定非要把*.xls当成唯一的格式。以“,”“TAB”“空格”分格的ACSII文件都可以被EXCEL读取。而且以“,”分隔的文件如果扩展名存为*.CSV的话,直接就能被EXCEL读取。
2、外部程序可以调用EXCEL。我用VB和LabVIEW都做过,确定这两种可行——那么VC之类更强大的必定也可行。
3、EXCEL内部有VBA,按Alt+F11键打开看看,你会发现它和VB几乎一模一样。在里面写程序。

网友:
C#做过,不过最好先保存到一个临时文件中,然后在全部结束完成在一起将文件转换成excel,否则直接操作EXCEL会很慢。而由于excel不是开源的,因此要想直接按照excel的格式排列数据也很困难。

网友:
保存成纯文本格式,以,xls为扩展名就行了。

网友:
类似的东西做过。
这种上位机还是自己开发吧。没有免费的,而且要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编写。
如果不想耽误时间,还是把需求定好,出钱找人做吧。

网友:
以前做过VC收串口数据,然后写入EXCEL的,不过VC在调用EXCEL的时候有点问题

还是用EXCEL自带的VBA吧

网友:
安装了OFFICE的电脑都会有EXCEL服务组件,随便找个支持COM服务的编程软件就能操作,这个没有难度的。
另外,要是数据量很大的话,直接存HEX文件最方便

网友:
这个必须Mark一下!谢谢!

网友:
这个做过,不过是存到ACCESS里然后导出到EXCEL里,直接存储应该更容易啊!

网友:
我也在学习这方面的东西,顶起这个帖子,
希望哪个高手能传个实际的例程上来,普渡众生啊

网友:
关注此帖,望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