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块钱淘了一个旧货2440板子,折腾了半天终于启动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楼主(2011-03-28):
淘了一个旧货2440板子,折腾了半天终于启动了,但是还是有问题

手机拍的,320W像素太差了,不要介意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b
Copy linux kernel from 0x00050000 to 0x30008000, size = 0x00200000 ...

##### FriendlyARM BIOS for 2440 #####
[x] bon part 0 320k 2368k
[v] Download vivi
[k] Download linux kernel
[y] Download root_yaffs image
[c] Download root_cramfs image
[a] Absolute User Application
[n] Download Nboot
[e] Download Eboot
Download WinCE NK.nb0
[w] Download WinCE NK.bin
[d] Download & Run
[z] Download zImage into RAM
[g] Boot linux from RAM
[f] Format the nand flash
 Partition for Linux
Boot the system
Set the boot parameters
[t] Print the TOC struct of wince
Backup NAND Flash to HOST through USB(upload)
[r] Restore NAND Flash from HOST through USB
[q] Goto shell of vivi
Enter your selection:
老是重复上面这段supervivi的内容,无法真正的启动,经过反复试验确认,USB口,串口0均是坏的,也无法下载新软件
烂货,又给收破烂的了,亏了25块钱,哈哈哈!!!
交叉网线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而且不知道开发板IP是多少,用了一下mini2440手册上写的IP,结果没反应,所以网口是否好的,我也不知道了

楼主:
沙发自己坐了

网友:
看起来挺值得的

网友:
50?!
凌乱中。。。

网友:
晕,当时我买的可是500多啊

网友:
看描述应该是电压接太高了,烧掉过,估计芯片都坏了,没啥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描述应该是电压接太高了,烧掉过,估计芯片都坏了,没啥用

估计也是,旧货市场上也是一个裸板,什么配件都没有,所以我才插了那么多线,用USB差分仪,等的乱七八糟的仪器反复鉴别之后发现,USB口,uart都是没有用的,估计就是烧过的,只是看不出来,50块钱买了,后来发现是坏的无法使用,退给旧货市场的老板,但是只能退一半,所以亏了25块钱,哈哈

网友:
够厉害,50RMB能买一个这样的板子?

网友:
我的话可能拆零件用。。。。

网友:
和ARDUINO联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和arduino联用?

让arduino板子给这个破板子提供电力,提供UART--USB转换,帮助收发2440传来的和回传的数据

网友:
可以用jtag重烧个uboot啥的进去看看啊,唉。。。。

网友:
能出log,串口啥的肯定是好的了。无法重启,你烧了kernel和rootfs到正确位置了吗?

网友:
楼主可以50元卖给我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出log,串口啥的肯定是好的了。无法重启,你烧了kernel和rootfs到正确位置了吗?

串口问题好办,引出来不用自带的,然后log就可以输出了,重启是可以的,只是无法启动linux,但是USB坏掉了,用jtag或者串口向里面烧一个100多M的东西得多久啊,所以不值得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C:
能出log,串口啥的肯定是好的了。无法重启,你烧了kernel和rootfs到正确位置了吗?

串口问题好办,引出来不用自带的,然后log就可以输出了,重启是可以的,只是无法启动linux,但是usb坏掉了,用jtag或者串口向里面烧一个100多m的东西得多久啊,所以不值得

不是还有个网口吗?大哥。 都是supervivi害死人啊,uboot+tftp 更新kernel和rootfs多方便啊,还可以挂nfs文件系统 (前提是网口是好的,呵呵)

网友:
应该是串口的电平转换芯片有问题。

网友:
楼主幸福
50块弄个这么好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幸福
50块弄个这么好的板子

只可惜lz还亏了25.。。。。。

网友:
lz 那里买的,有多少,我想买一车皮!呵呵

网友:
能出supervivi

应该是好的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再说如果网口是好的

楼主就亏大了

网友:
这个价格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能出supervivi
应该是好的
我用的就是这样的
再说如果网口是好的
楼主就亏大了

交叉网线插在电脑上,没有反应,而且不知道开发板IP是多少,用了一下mini2440手册上写的IP,结果没反应,所以网口是否好的,我也不知道了

网友:
哈哈,外行人,听大家说多口评书,有意思。

网友:
70卖我算了
哈哈哈哈

网友:
我也想找

网友:
楼主又把板子返厂了。大家想要只能问废品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这个板子在哪里买的啊?有这么便宜的东西 太好了。一颗芯片都差不多50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串口的电平转换芯片有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的坏了。
可以换芯片试试,不行就把其他串口引出。

楼主:
回复 网友G: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串口的电平转换芯片有问题。
我也这么认为,因为我的坏了。
可以换芯片试试,不行就把其他串口引出。

串口当时已找到替代方案【TX,RX引到AVR板子,间接传输就好了】,只是USB口无法替代,一冲动25块钱退还了,已经是昨日黄花了

网友:
冲动是魔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