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用表不准怎么处理?

楼主(2011-03-28):
万用表不准怎么处理?

网友:
直接砸了买新的吧

网友:
好的表 去计量校准  差的表 没辙换新的吧

网友:
话说电压如何校准?能不能用基准源校准?

网友:
自己找图纸研究一下吧。

网友(2011-07-19):
如果所测量值是允许偏离误差值的范围内话可以利用基准源进行校正的,如果测量值偏于允许误差值范围过大,那就需要检查仪器内部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