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GPS模块只发送GGA和RMC数据

楼主(2011-03-28):
我用的是Ublox的GPS模块

该模块上电后会发送$GPGLL, $GPGSV, $GPGSA, $GPGGA, $GPVTG, $GPRMC 数据

能不能设置GPS模块只发送GGA和RMC数据

网友:
为什么一定要只发这两个数据呢,完全可以用单片机过滤,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发送多余的数据 一要耗时二来费电,尤其是手持移动的就要千方百计节约电池的容量。接收端用单片机过滤也一样的。
    很想试试给C370、470模块发命令让它少发数据,可是又怕弄坏了。一直等着哪位高手露一把。

网友:
用SIRFDEMO切换成二进制,再切换回NMEA时有选项可以选输出哪些语句(不要的改成0)。我试过,好用。

但没有备用电池的板子重新上电后会回来。我没有370,没有470了。我的270断电再上电后会重新输出。

网友:
请教绿林好汉 是这里吗?

网友:
再请教绿林好汉  没有备用电池的板子重新上电后会回来,像C370 470这样有电池长时间搁置失电是否也会回到缺省状态?

网友:
好像会充电

楼主:
绿林好汉能否详细说明指令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使用单片机串口控制的,
有没有什么gps模块使用的指令?

网友:
回复 网友B:
绿林好汉能否详细说明指令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
我是使用单片机串口控制的,
有没有什么gps模块使用的指令?
就是你上面发的图的那里设置,完全正确。
如果用SIRFDEMO,你点SEND之后,软件会自动发出SIRF的专有指令。
我的270看起来是有备用电池的,但掉电还是会回来。

如果用单片机控制,你得看手册。好像是发个$PRFXXXX什么的。。。

网友:
上传ublox 的初始化程序  系统每次上来都初始化一次  有没有后备电池都可以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传ublox 的初始化程序  系统每次上来都初始化一次  有没有后备电池都可以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引用图片

<a class=tt16 onclick="fnquickimagequote(this,'files_37/ou......
谢谢10楼的回复
请问
UbloxCMD[]是发送到GPS模块的信息吧,那个UbloxACK[]是GPS模块返回的信息吗?需要验证GPS的返回信息吗?
上面的GPS_Send_HexData()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
UBLOX的命令与SIRF的不一定一样。楼主不用研究这个。

楼主:
我使用$PSRF103命令试过禁用某些数据,发现这些命令是无效的
看来Ublox的GPS模块不能使用这些命令

10楼给出的程序好像有点意思,不过不知道GPS_Send_HexData()函数是怎么实现的,
UbloxACK[]这个数组好像是用来校验GPS返回的数据的,我再试一下

网友:
10楼的程序一直在用

u8  GPS_Send_HexData(u8* SendData,u16 SendDataLen,u8* ackstr)

实现功能:将SendData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GPS模块  等待是否有ackstr 的回复

返回设置结果

13楼理解正确

欢迎大家对GPS输出信息 的滤波处理 进行讨论

大胡子叔叔对gps也比较在行啊   欢迎讨论

网友:
看器件手册上应该有指令说明的

楼主:
器件手册上没有说明,最起码我看的这个上是没有的
10楼给出的初始化函数在我的模块上没有用,我用的是NEO-6Q-0-000的
10楼用的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C:
10楼的程序一直在用
u8  gps_send_hexdata(u8* senddata,u16 senddatalen,u8* ackstr)
实现功能:将senddata 数据通过串口发送给gps模块  等待是否有ackstr 的回复
返回设置结果
13楼理解正确
欢迎大家对gps输出信息 的滤波处理 进行讨论
大胡子叔叔对gps也比较在行啊   欢迎讨论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楼主的是UBLOX模块,不是SIRF模块。请看UBLOX的指令。
我只是业余玩玩而已,谈不上在行。

网友:
上传文件怎么出问题了.
自己找 u-blox5_Protocol_Specifications(GPS.G5-X-07036).pdf
见 UBX-CFG-MSG 相关.

楼主:
例图 (原文件名:36.gif)

GPS模块管理软件会直接给出指令代码,方便使用单片机控制,如上图
http://www.gpsbaby.com/yy.html
该网站有设置说明,大家可以参考

谢谢大家的帮助,上传上面的资料,供大家参考,希望对使用该GPS模块的人有帮助

网友:
我用的SiRF模块,在SiRFDemo中按照3楼绿林好汉所说的进行了设置,但是debug view中显示的信息没有改变,觉得设置好像没有生效,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也尝试编程向串口写入$PSRF103命令,再读取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无语中,偶是新手,求高人指点哈~~

网友(2011-07-13):
求救GPS模块坏掉了两块了:第一次焊接的时候可能电烙铁太热了,还有烙铁没有接地,没戴静电手套和静电环。换了一块新的之后可以收到星了,高兴。没想到等把GPRS模块插上之后上电发现GPS的数据都不对了,拿掉GPRS之后也一样~~~还有一个问题,485芯片好像对GPRS有影响。我用的是LPC1765的MCU,UART1是GPRS,UART2是GPS,UART3是485,UART0是调试串口,求求各位大侠救救小弟啊~~~

网友(2011-08-27):
谢谢各位提供的资料

网友:
用UBLOX可以只输出指定的语句~~

网友(2012-11-27):
u-center,在左侧NMEA栏中,右键单击GxDTM、GxGBS、GxGLL、GxGNS、GxGRS、GxGSA、GxGST、GxRMC、GxVTG、GxZDA、GxPUBX等等,选择Disable Child Messages;想关那个关那个,关完了再进入UBX的CFG里,SEND一下就OK了保证以后只输出你要的。自己UBLOX两年了,E文不好摸索出的。

网友:
对于SiRF模块,在串口调试工具中输入以下命令(命令后加回车),可以直接修改GPS固件,
验证过,是有效的

$PSRF100,1,4800,8,1,0*0E   改为4800
$PSRF100,1,9600,8,1,0*0D   改为9600
$PSRF100,1,19200,8,1,0*38  改为19200
$PSRF100,1,38400,8,1,0*3D  改为38400

$PSRF103,00,00,00,01*24    关闭GGA
$PSRF103,00,00,01,01*25    打开GGA

$PSRF103,02,00,01,01*27    打开GSA
$PSRF103,02,00,00,01*26    关闭GSA

$PSRF103,03,00,05,01*22    打开GSV
$PSRF103,03,00,00,01*27    关闭GSV

$PSRF103,05,00,01,01*20    打开VTG
$PSRF103,05,00,00,01*21    关闭VTG

网友E(2015-11-20):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10楼的程序一直在用
u8  gps_send_hexdata(u8* senddata,u16 senddatalen,u8* a ...

胡子哥,怎么通过GGA得到准确的位置信息,直接用位置不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胡子哥,怎么通过GGA得到准确的位置信息,直接用位置不对啊~

怎么不对?

网友:
找到问题所在了,我忘了把单位统一,失误!!

网友(2022-05-31):
居然还有ublox手册里都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