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 FPGA 输出信号过冲问题大家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1-03-28):
RT!

网友:
回复 楼主:

似乎可以通过控制输出IO的电流大小来实现,在pin planer里

网友:
阻抗不匹配,反射了吧。

楼主:
控制电流的的方式,我试了还是没有效果! 输出的方波波形还是有一个上冲的的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阻抗不匹配可以在QUARTUS中设置不啊?

网友:
调整输出摆率!

网友:
过冲可能是你示波器观察夹地线,探头补偿问题

网友(2011-05-06):
6搂说的挺好,有时是示波器用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