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ultisim进行300HZ的4阶巴特沃兹高通滤波器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1-03-28):
我想仿真一个300HZ的4阶巴特沃兹高通滤波器,设计了电路图如果所示,可是输出的波形总是没有,请问是什么原因?
另外,XSC示波器下面的类型:正弦,标准,自动,无是代表什么意思?我设定的输入波形是1Vpp,可是示波器现实的A通道电压很不稳定,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你的问题是电路都没连接好,c1、c2,c3、c4之间没电路网络,u1b-7十字连线相跨没连接,怎让电路运行?

电路参数也不对,相移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