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ND flash的信号线需不需要阻抗匹配啊???碰到个奇怪的问题,大家来看看,给点意见。

楼主(2011-03-29):
画了4755的板子,采用6MIL的线宽线距,由于SDRAM离CPU很近,所以没有做阻抗匹配,也就自己大概算了下。开始只考虑了SDRAM的等长与振玲,所以加了个33欧的电阻。现在SDRAM一切正常。

    一直以为NAND的速度比较低,所以没有做过多的考虑。但是调到NAND时出现了很奇怪的问题,当手接触到板子上从CPU到NAND的信号线时(RW,RB,CLE,ALE等),这些信号线上出现信号,如果手离开,这些信号线上就没有信号。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图中的绿圈,我手放在那,信号出现。离开,信号消失。。。

网友:
你把ARM的工作频率降低,后再试验一下。我原来设计的LPC2478+NAND。距离很远,没有电阻也可以用。也许是工作频率低的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把arm的工作频率降低,后再试验一下。我原来设计的lpc2478+nand。距离很远,没有电阻也可以用。也许是工作频率低的原因。

CPU的频率我已经降到很低了,但是结果一样。非常奇怪。

网友:
没看懂,出现信号??

手接触了才能正常访问?

网友:
楼主很不幸,网友然,蔡尊伟还有我的都是一版就成功了。
索性你开源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很不幸,网友然,蔡尊伟还有我的都是一版就成功了。
索性你开源得了

是准备开源的,现在正在调试。。。很郁闷。。。

网友:
4层板会稳定许多,两层需要格外留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4层板会稳定许多,两层需要格外留意

我就是用4层板。。。唉~!!!

网友:
楼主的问题很奇怪,但是我想您是没有找到问题的关键点,。
那个现象绝对不是你说的问题。
现象后面一定隐藏更多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感觉是您的接地层可能和有信号层有通的地方,所以放手上,相当于一个接地的大电容,就有信号感应了。

楼主:
我也觉得是。昨天我把RD线割断,用铜线飞出来,发现信号出现,手挨上去没不会出现问题。。。。但是读出来的东西还是时有出错。。。

网友:
板子画的真漂亮,坛上真是高手太多啦,多多指点一下小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