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坏了,买了个新笔记本,旧系统怎么移植到新笔记本呢(旧系统还在硬盘上)

楼主(2011-03-29):
不知道发这里合适不
旧系统安装好的软件也比较多,不想重装,直接换硬盘开机蓝屏,连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网友:
不太可能,还是重新安装比较稳定

网友:
呵呵  静观其变

网友:
要是拿到我这里包准可以帮你转好!
我的笔记本也刚坏了,自己买了些东东,已修好!

网友:
用ghost做成文件,有需要了从里面挑文件出来

网友:
系统封装肯定可以!但是推荐还是重装吧!也没有多麻烦啊~

楼主:
4楼你用的是什么方法

楼主:
哦,系统封装,听说过,就怕水平不够

网友:
重装吧,
时间长了电脑里垃圾文件也多,不如借此机会清理啊
而且两个电脑硬件配置相同的情况下,特别是主板芯片组和cpu要一样,才能直接GHOST过来,因为系统安装时针对不同的平台是用了不同的底层文件的。
就算如此也仅限XP,7的话就算能启动一般也会提示硬件改动而要求重新激活,我开始用的7是神KEY电话激活的,上次加了个硬盘,提示硬件更改,要重新激活,Office2010也是,没办法,一狠心把BIOS刷了,弄个OEM的。

网友:
卸载全部驱动, 重新封装即可.

网友:
如果配置不同的话,直接ghost轻则故障提示,重则直接蓝屏。

网友:
新旧的机器硬件配置不一样,所需要的驱动也不一样。最好的办法就是重装系统,然后给新系统做个ghost,出现严重问题了直接恢复就行。

网友:
最好重装

网友(2011-06-18):
把硬盘拿去数据恢复

网友:
我有个绝对简单方便快捷的方法!
把旧电脑的硬盘换新电脑上^_^

网友:
最好重装,你可以把系统中的驱动先卸载,然后装到新机子上,装驱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卸载全部驱动, 重新封装即可.

把原来的所有驱动都删干净,转移到新的电脑上,重装驱动就可。。。但是稳定性可能受影响

网友(2011-12-30):
硬件不同。还是重装的好。

网友:
直接用ghost是不行的,驱动不同的。
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把以前的系统提取出来再更换驱动等都不可取,严重的会导致损坏硬件,比较合理的方法是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