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1-03-29):
请问2个单片机一个是3.3V供电的,另一个是2.8V供电的,两个单片机的串口能直接相连吗?

网友:
一般没问题,
查手册看3.3那个单片机TX的高电平是否超过2.8,超过就串个电阻,
再看2.8那个单片机的TX高电平能到3.3那个RX的识别高的电压不,能就能就直接连,不能就用个上拉电阻,或者保险点用个三级管,手机发的不能发图,你搜一下用三级管搭的TTL串口转换电路,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