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O口3.3V 带动5V的继电器,求指点

楼主(2011-03-29):
我用的是TI的芯片,GPIO输出只有3.3V 现在要控制一个5v的继电器,我设计的是将3.3V通过反相器之后,逻辑电平变为5v ,然后因为继电器功率大,在反相器的输出端加一个三极管,可是驱动效果比较差唉,希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呵呵,曾经只用3.3V驱动5V继电器的飘过。外围电路就是三极管,二极管和电阻电容。原理就是提高驱动电压,网上应该蛮多资料的

网友:
+3.3V
                             +
                           二极管
                             -
I/O口出PWM  --- (-电解+)--------提供5V电压

不知道这个电路行不...
TO: 【1楼】 xsh2005105326 咖啡糖
如果你用过类似应用,就把电路发上来看看撒,LZ肯定是找不到资料才来问,你这样回答和没回答一样. 搜索也能搜索到一点,但是有些注意事项肯定是应用过的人才清楚,比如提供多大的电流之类的.

网友A:
这是我自己用的电路

网友:
你自己稍微改下

楼主:
VCC

                        二极管 继电器
                           |      |
I/O-----电阻1K-----8050三极管----
        电阻1K                GND
试出来了

网友(2011-04-28):
个人建议可采用复合管的方式,先驱动一个NPN,然后用NPN驱动一个PNP驱动继电器

网友(2012-06-13):
引用 楼主:
VCC

                        二极管 继电器

你是怎么实现的3.3V转5V呢,是PWM的波形升压吗?
如果有解决方案帮忙指点一下,发到我邮箱haoer1988@126.com

网友: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81637-1-2.html
看看这个,第一种就最简单了,电阻加三极管就搞定。

网友:
你就是想驱动一个继电器吗?有没有什么限制。比如说你只有3,3V没有其他的供电电压了。如果没有什么要求你可以把IO口做为控制脚驱动一个三极管的通断,用另外一个5V电源来驱动继电器。不知道说清楚没有。我以前做过这些继电器驱动方面的,你要是对设计还有什么要求话发上来看看,

网友:
6楼的方法是可以的,我就是这样控制没问题

网友(2013-08-05):
用三极管是最简单的。

网友(2014-04-12):
8050三极管。

网友(2014-07-03):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自己用的电路

4楼的电路 貌似有些问题。TIP127  c、e 有没有接反? 还有VCC2 是多少电压? 与Vcc(24V) 相差大的话,直接构成回路了,貌似有些漏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