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WSN和Internet互联的思路,请教大家

楼主(2011-03-29):
打算利用arm板做一个WSN(无线传感器网络)网关,与Internet进行互联,能够给WSN内部的每一个节点分配一个虚拟的IPv6地址(该地址不会实际部署在传感器节点上),只是在网关处做一个IPv6地址和传感器节点ID的映射表,使得Internet端的一台客户机能够通过使用IPv6地址访问到传感器节点数据。问题是:这个实验环境怎么搭建?相当于网关要有一段可以自由分配的IPv6的地址,这个地址怎么来?而且我如何搭建IPv6的试验环境,能够接入IPv6网络中?请大家给点思路。万分感谢!

网友:
现在的网卡什么的都是支持ipv6的吧,
直接用DHCP协议分配地址不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说一下实验室环境:校园网,实验室有路由器一台,主机若干,我现在并不是说要使主机能访问IPv6的网点,而是我要给我的arm板的网卡绑定多个IPv6地址,这些地址和节点ID进行映射。外网主机可以使用IP地址通过这种映射关系访问到节点。关键是我怎么给arm板绑定多个IPv6?这些地址我去找谁申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按照通常的ipv4下的绑定多个ip地址方法不行?

网友:
买个支持IPV6的路由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