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位数据采集(最少20位)

楼主(2011-03-29):
项目中需要高位的ad采集卡,要求最少20位的精度1路就行

希望大家能提点意见,如有采集卡供应或技术支持请联系:*********

站长阿莫提示:本论坛不提倡使用QQ等私下沟通技术问题,也禁止QQ群讨论。我们这里的资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大家的无私贡献才有今天的成就。

楼主:
不好意思,刚加入论坛,还不太了解站长的规矩,以后一定注意,不过这个问题还是望好心人帮帮忙啊

楼主: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1-5V,要求分辨率达到10微安

网友:
这两天 在弄 C8051f350 24bit,USB->lm1117-3.3 供电,稳定 18bit的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电源没有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传感器的输出电压1-5v,要求分辨率达到10微安
到底是采集电流还是电压?
有多少钱可用?

如果钱不是问题, 可以考虑NI的数据采集卡,一万以上的基本都很好用。 www.ni.com
或者买个1万左右的万用表也很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 描述应该是 电压

楼主:
嘿嘿,打错字了
微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不好说啊,每个地方处理不好都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钱不是问题,但也不要太过,
必竟是你的心血嘛,
要不说下思路?

楼主:
嘿嘿,打错字了
微伏

网友:
单片机集成的简直就是垃圾。。。。。我做AD7766 项目都做了一年半了  投入无数啊  这个真是不好做

楼主:
高手呢?出来啊

网友:
AD7799

ad7799_datasheet_截图 (原文件名:AD7799.jpg)

我在Gain 128,4.17 Hz刷新率 1.25V Reference下可以做到18位 跟DATASHEET中是符合的

LZ 用Gain 1,4.17 Hz刷新率 2.5V Reference 做到0.64uV应该没问题

楼主:
括号里的数是什么意思啊
用这个芯片做的话实际效果怎么样啊
参考电压怎么才能满足要求呢?

网友:
AD7799
Table 7 shows the AD7799 output rms noise for some update rates and gain settings. The numbers given are for the bipolar input range with a 2.5 V reference. These numbers are typical and are generated with a differential input voltage of 0 V.

Table 8 shows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and the output peak-to-peak resolution is given in parentheses. Note that the effective resolution is calculated using the rms noise, whereas the peak-to-peak resolution is based on peak-to-peak noise. The peak-to-peak resolution represents the resolution for which there is no code flicker. These numbers are typical and are rounded to the nearest LSB.

参考电用电阻分电源的压就行,实际效果看你整个系统的设计了,不光是电路的可能还有机械部分的影响

楼主:
快来人啊,难道舍不得?

网友:
C8051f350 改用电池供电也一样 多稳定了1个bit  我没辙了 输出按推荐的 10Hz  增益 1

楼主:
我看用ad7799做不错,便宜又好买
大家贡献点资料啊

网友:
同求,这几天我也在搞这个

网友:
楼主要百万分之2的分辨率可以,精度应该到不了这么多.

楼主:
那十万分之一的精度呢?

楼主:
?????????没了,应用很广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F350做到18bit已经是相当的不错了

网友:
技术支持,q:466930727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十万分之一的精度呢?

有漂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