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s频率控制字问题

楼主(2011-03-29):
请问ad9854是48位的频率控制寄存器 但是unsigned long int也只有32位而已 如何处理这48位的数据呢

楼主:
long long int 或long long 在keil下编译不通过 怎么办啊

网友:
拆成两个参数

楼主:
unsigned long int freq1 = 0,freq2=0;

        freq1= (unsigned long int)((unsigned long int)(938249.9*Freqency)&0xffffffff);
        freq2= (unsigned long int)(((unsigned long int)(938249.9*Freqency)>>32)&0xffffffff);

这样拆吗

楼主:
unsigned long int(938249.9*Freqency) 这个数已经超出32位了

网友:
什么CPU什么编译器?

楼主:
win2000系统 应该是32位的 keil应该是c99编译器吧

网友:
我前一段用过AD9951,是40位控制字的,你看看有没有参考价值,是在STM32下实现的,你只要看控制字的读写,具体的数值没有意义。

#define Set_DDS_RESET()     GPIOB->BSRR=GPIO_Pin_10
#define Clr_DDS_RESET()     GPIOB->BRR=GPIO_Pin_10

#define Set_DDS_CLK()       GPIOB->BSRR=GPIO_Pin_11
#define Clr_DDS_CLK()       GPIOB->BRR=GPIO_Pin_11

#define Set_DDS_DATA()      GPIOB->BSRR=GPIO_Pin_12
#define Clr_DDS_DATA()      GPIOB->BRR=GPIO_Pin_12

#define Set_DDS_LE()        GPIOB->BSRR=GPIO_Pin_13
#define Clr_DDS_LE()        GPIOB->BRR=GPIO_Pin_13

void DDS_ReSet(void)
{
Clr_DDS_RESET();
Set_DDS_RESET();
Delay_Nus(2);
Clr_DDS_RESET();
}
//--------------Set DDS_Freq------------
void Set_DDS_Freq(double Freq)          //Freq unit is MHz
{
unsigned int  F_Data;
unsigned char BitNum;
unsigned char DDS_ADDR=0x04;

Clr_DDS_LE();
Clr_DDS_CLK();

F_Data=Freq*2684354.56-7677254041.6;

for(BitNum=0;BitNum<8;BitNum++)
{
  if((DDS_ADDR<<BitNum)&0x80)
    Set_DDS_DATA();
  else
    Clr_DDS_DATA();

  Set_DDS_CLK();
  Clr_DDS_CLK();
}
for(BitNum=0;BitNum<32;BitNum++)
{
  if((F_Data<<BitNum)&0x80000000)
   Set_DDS_DATA();
  else
   Clr_DDS_DATA();

  Set_DDS_CLK();
  Clr_DDS_CLK();
}

Set_DDS_LE();
Delay_Nus(1);
Clr_DDS_LE();
}

int main(void)
{
  DDS_ReSet();
  Set_DDS_Freq(StartFreq);
}

楼主:
ad9951应该是32位控制字的吧

400 MSPS internal clock spee
Integrated 14-bit DAC
32-bit tuning word

网友(2011-05-03):
ad9851给了控制字40的功能;如何知道它的软件编程;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