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最近学ARM 移植uboot,请问 lowlevel_init.S

楼主(2011-03-29):
1        ldr r0, =SMRDATA // 读取SMRDATA变量地址
2        ldr        r1, _TEXT_BASE// 读取_TEXT_BASE变量地址
3        sub        r0, r0, r1
4        ldr        r1, =BWSCON/* Bus Width Status Controller // board/mpl/vcma9       #define BWSCON        5        0x48000000*/
6        add     r2, r0, #13*4 // 得到SMRDATA占用的大小
7       0:
8        ldr     r3, [r0], #4
9        str     r3, [r1], #4
10        cmp     r2, r0
11        bne     0b

这是 lowlevel_init.S中的一段,请问
从 r0 开始读取数据存到 r1 开始的地址是什么意思,具体怎么理解
经过第四行中 r1 存的应该是总线宽度啊,往这里面写数据是什么意思
,谢谢!

网友:
sub  是减的指令吧
大概是把SMRDATA 地址开始后的13个参数,写大SDRAM控制器的寄存器里吧

网友:
先计算出sdram参数的偏移地址,再加上参数占用的空间作为条件进行判断,是否参数设置完成
目的就是将参数写入相关的寄存器

网友:
sub r0, r0, r1  这是得到基于 _TEXT_BASE 相对地址.使之在RAM和Flash都能运行. ldr r1, =BWSCON  r1是设置SRAM控制寄存器的基地址.后面就是复制add     r2, r0, #13*4  r2是复制结束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