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点温湿度采集(315MHz无线模块+DHT11温湿度传感器+USB+上位机,全部资料奉上)

楼主(2011-03-29):
灰色的盒子是温湿度采集终端,采用9v电池供电,采集时间间隔可以软件设置,最低5s,最大5分钟,如果是5s一次的采集,电池连续使用1星期不成问题(实测)。单片机采用MSP430F1232,平时工作频率只有2KHz,只有采集时,由于DHT11有时序要求,单片机进入到6MHz高速运转。采集完后,把这个终端的地址信息、配置信息,以及温度、湿度、CRC校验值通过315MHz模块发出去,单片机再次切换到低速运行,315MHz模块就是市面上常见的那种,发射和接收都不带编解码器。

白色的盒子是接收器,里面是315MHz接收机、Mega8和PDIUSBD12,看芯片就能知道原理,所以就不再叙述了。我把USB端口描述成HID设备,这样就可以不用安装驱动了。

内部图:

上位机:

无线的数据包的格式是:
前导序列码:10个bit_0
帧开始分隔符:1个bit_1
byte0:7..5:配置信息(就是发射的时间间隔),4..0:地址信息,地址长度5位,除去0x00保留外,最多可以支持31个终端。当然了,这个模块发送数据是没有办法避免碰撞的,而且也不能保证对方一定接收到。
byte1:byte0的反码
byte2:温度数据的高8位
byte3:温度数据的低8位
byte4:湿度数据
byte5:byte2,byte3,byte4的CRC-8校验码

代码构成:(代码全部模块化,移植或引用都非常方便)
1.测量端点
main.c       //主函数
device.c     //单片机HAL代码(初始化等)
DHT11.c      //温湿度传感器
DF_TX.c      //DF模块的发射器代码
CRC.c        //CRC校验
delay.c      //延迟库函数

2.接收机
main.c       //主函数
device.c     //单片机初始化代码
PDIUSBD12.c  //PDIUSBD12,VID,PID,VER在这里面定义
USB.h        //描述USB设备
USB.c        //报告描述符、厂商描述符、产品描述符、设备序列号
CRC.c        //CRC校验
DF_RX.c      //DF接收代码,采用软件解码,使用更灵活
USART.c      //单片机USART底层
delay.c      //延迟库函数
debug.c      //调试接口,代码完成后可删去

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
传说中的小神物

帮顶

网友:
请问下楼主,关于这个"多点",若是多个测量端点同时发送数据,那不冲突了吗?

网友:
支持,以前也接触过,可惜没有深入接触到核心的东西,那是使用太阳能供电的,内有电池,可以常年 昼夜使用,感觉不错。

网友:
有同学做这个,让他看看

楼主:
回复【4楼】lcw_swust 小李飞刀    确实是这样,上面也有说明,因为是单向发送,没有办法避免碰撞,一个数据包发完大概要100毫秒,所以想要避免碰撞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发送周期调长一点

不过这系统用在一些要求不高的温湿度监控场所还是不错的,比如工厂的各个厂房、农村的塑料大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偶尔丢失几个数据包也不会有太大影响。用315MHz DF模块最大优点就是能把成本降下来

网友:
楼主, 您好!
感谢您做的工作!

呵呵,还有一点请求, 可否再发下
上位机资料做下学习?

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不错;
前段时间我也做了个类似的东西,整套系统的大概的介绍可到我的博客:
http://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287692
去看看;
楼主的温湿度采集节点的使用时间不够长,(1个星期)我认为还可以提高, 因为温湿度是变化相对比较缓慢的物理量,没特别要求的情况下不需要实时采集,可每隔一段时间采集一次,所以在不采集的那段时间内,可让MCU进入休眠状态,这样可节约用电,我采用STC 单片机再加上两节1.5V的干电池,已经工作了3个多月,目前还在运行中.
另外一点,当出现多个节点时,若采集间隔时间都相同的话,则在进行无线发送数据时,将会互相干扰,所以采集时间间隔应该不固定,可采用一个随机数在加上某个固定数,这样就没个固定间隔,相对来说碰撞的机会减少,特别是节点多的时候.

网友:
期待上位机资料 哈哈 顶lz

楼主:
上位机来喽......
用VB编写,读USB部分是参照一个国外的代码,我把原来的代码裁剪了很大一部分,只保留基本的功能,这个代码用查询法读取USB端口的数据,这点令我很蛋疼!

网友:
早就想用315M通讯,但一直没调出来.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的那个430F1232芯片下面的黄色的膜是什么东东?是不是可以用来绝缘?芯片是怎么固定在板上的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耐高温胶带,跟普通透明胶带一样,但烙铁烫不坏。胶带起绝缘的作用,然后在胶带上贴上双面胶,就可以固定芯片了

网友:
如此强帖 怎能不至酷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不错啊,呵呵,焊贴片的就方便多了。请问这个全称叫啥 ?在哪可以买到?谢了。

楼主:
回复【35楼】urmif   http://s.taobao.com/search?q=%C4%CD%B8%DF%CE%C2%BD%BA%B4%F8&keyword=&commend=all&ssid=s5-e&search_type=item&atype=&tracelog=&sourceId=tb.index
一般是橘红色带点金色的那种 ==

网友:
弱弱的问句,LZ是用哪个软件调试的啊  avr studio好像不行啊

网友(2011-08-18):
mark,方便以后过来学习

网友(2011-10-13):
对了,315模块传输的速率有多少,它会因为了距离远会发生变化吗,正郁闷中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做一个玩玩

网友:
记号,以后玩

网友:
这就是超酷的狠角!膜拜!

网友(2011-11-16):
mark 无线温湿度采集

网友(2012-07-27):
不错,做个放家里耍

网友:
很好的参考资料

网友(2012-09-05):
这个不错哦   标记上学习

网友:
很好,值得学习

网友(2012-10-16):
贴片IC固定方法?(是用胶带吗?)

网友:
图片里面的那个黄色的是什么,电路板子上的那些

网友:
做的不错..无线模块不是单工的么..怎么设置采集的频率呢

网友(2012-11-30):
非常感谢 正需要

网友(2013-05-09):
万能的热熔胶.....

网友(2013-08-29):
先顶一个,留着,mark

网友:
我也有一对模块,315不带编码的比较难调,用逻辑分析仪看不到稳定的波形

网友(2014-04-02):
我要狠狠顶楼猪啊。

网友(2015-05-05):
正在用DHT11

网友(2018-09-05):
有需要用到湿度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