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是怎样输出这种波形的?

楼主(2011-03-29):
一个别人做的东西(别笑我去分析学习哈),I/O口输出PWM方波,
用示波器的DC档去测,是50%的方波,底部是0V,顶部是VDD。
用示波器的AC档去测,波形和DC档测的完全一样(频率不变,占空比50%,边沿垂直的方波),但是中线以上部分占2/3,中线以下部分只有1/3。

什么变了呢?单片机怎么做出来的?

网友:
单片机基本的方波是最简单的,引脚要么高,要么低, 你让他出三角波什么其他函数波那才难呢

网友:
有什么好奇怪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示波器的dc档去测,是50%的方波,底部是0v,顶部是vdd。
用示波器的ac档去测,波形和dc档测的完全一样(频率不变,占空比50%,边沿垂直的方波),但是中线以上部分占2/3,中线以下部分只有1/3。

ac档测出来的是真实波形的。
只是有点矛盾吧,以通常的理解。AC档那中情况,DC测峰值应为2/3VDD的
不晓得你还改变参考点了?

网友:
示波器有部分细节未显示出来。比如,PWM不是连续的,有部分时间是持续的低电平。降低示波器的扫描频率,可能会看得清楚。

楼主:
解决,是的,正如LS所言。

楼主:
我后来找数字示波器测就看出来了,模拟示波器还真不好玩~

网友:
"单片机怎么做出来的?"

there is this little guy inside the mcu. he peeks out to see if you are using DC or AC probe to measure the waveform and then change the output accordingly.

you can fool him if you tape over the scope.

网友:
应该某段时间是高电平

网友:
没用过模拟示波器
牛仔神的~
讲讲当初你判断的思路,让咱们开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