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使用电脑通过蓝牙适配器连接手机上网?

楼主(2011-03-29):
现想使用电脑通过外接蓝牙适配器连接手机,然后利用手机的GPRS上网。
蓝牙适配器是大街上随处可见的免驱蓝牙适配器,几块钱一个。
我装了一个蓝牙软件:BlueSoleil。电脑跟手机连接好之后,通过蓝牙软件拨号*99***1#。总是提示有错误。

麻烦路过的兄弟指点一下,要怎么设置才能实现上网,我的手机:Nokia5230。多谢。

网友:
首先测试一下通过蓝牙把手机当猫,试试AT指令有没有响应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对这个不熟,不知道怎么发AT指令,还望指点。

网友:
AT + 回车
正确的话返回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