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个电压参考源

楼主(2011-03-29):
有一个16位的AD,需要配一个2.5V外部电压源。
如何进行选择呢?
对于温度要求不高。
我担心的是由于电源不稳定带来的影响。
由于电源是DCDC模块提供的,会不会导致参考不稳呢?

楼主:
ADR525如何呢?

网友:
ADR525差了点,配ADR291吧,有钱的话选ADR441

楼主:
ADR525差在哪里了?
哪些参数不满足?

楼主:
考虑的主要因素除了温漂之外,就是噪声了吧?

网友:
adr441应该是AD参考电压里面精度最高的芯片了

网友:
MAX6325,用上绝对不会后悔,除了价格

网友:
REF192 通用的

网友:
相信JJ的没错

网友(2012-05-12):
谢谢!很好,参考了!

网友:
用AD780BN应该满足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