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单片ARM9/11处理器(不外扩DRAM)可以做什么呢?

楼主(2011-03-29):
嵌入式系统软硬件一般都比较复杂,软件有bootloader,OS,驱动,应用程序等,硬件则要外扩DRAM,NAND/NOR Flash,LCD等等。
于是想问问大家,如果只用一片处理器(ARM9/11内部有几十到几百K的RAM可以运行程序)外加供电和URAT,SPI,I2C等接口可以做出什么样的应用呢?很想开阔一下思路和眼界。

网友:
可以替代单片机出去裸奔

网友:
消费电子里的ARM不少是CPU连DDR和NOR封在一起的(多芯片堆叠封装),外挂的只是N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