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485电路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1-03-29):
请问大家下面这个图里,画红圈的两个部分是为什么? 不太懂, 这个电路图对吗?

左边三个芯片是6N137光耦隔离, 右边的是SP485和电源隔离B0505S .

楼主:
图片好像不太清晰,真是不好意思。。。。

网友:
看不清楚,不能分析,真不好意思..........

网友:
增强抗干扰。

无非是一个上拉,一个下拉。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哈哈,我截图截的不好,见谅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多谢!

楼主:
但是为什么只有RO(RXD)这个方向的要增强抗干扰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但是为什么只有ro(rxd)这个方向的要增强抗干扰呢?

这个电阻好像可以不接,关键看芯片输出是不是OC

网友(2011-11-23):
右边那个接收端肯定需要上拉电阻,否则有可能接收不到数据,左边那个我也不太了解,为什么要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