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 软件复位 函数 怎么不好用呢 ???

楼主(2011-03-29):
stm32官方介绍有以下两个函数,可以完成它的软件复位功能,可是我用起来并不起作用。

  一调用它,好像就死机了,根本没有复位,只有看门狗可以正常复位,是我在使用中发生了

错误?到底怎么使用它才能正确运行,还请各位老师指正,学生还道一声:先谢谢了!!!

==============================================================================================================================
      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u32)0x04;
    }

   但是不是直接调用这个函数就OK了?

   在Cortex-M3权威指南中有这么一句话

  这里有一个要注意的问题:从SYSRESETREQ 被置为有效,到复位发生器执行复位命令,
  往往会有一个延时。在此延时期间,处理器仍然可以响应中断请求。但我们的本意往往是要
  让此次执行到此为止,不要再做任何其它事情了。所以,最好在发出复位请求前,先把
  FAULTMASK 置位。

   所以最好在将FAULTMASK 置位才万无一失。

     同样官方stm32f10x_nvic.c 文件里也直接提供了该函数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
    __SETFAULTMASK();
  }

   所以要系统复位 只要 调用这两个函数就OK了

    NVIC_SETFAULTMASK();
    GenerateSystemReset();

===================================================================================

楼主:
以上可能没有说清楚,再说明白点,下面再贴出官方介绍几个和软件复位有关的函数:

    1,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   //STM32的系统软件复位

    2, NVIC_GenerateCoreReset  ();   //STM32的内核软件复位

    3, NVIC_SETFAULTMASK       ();   //FAULTMASK 置位

--------------------------------------------------------------------------------------------------
    1.2 这两个复位函数有什么区别呢?在使用中选那个?还是要全用?

    3,是FAULTMASK 置位函数,是个“内联:函数吧?在IAR编译环境里使用时要报错的,怎么避免这个问题的发生?

/*******************************************************************************/
    void NVIC_GenerateSystemReset(void)  //STM32的系统软件复位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u32)0x04;
  }

/*******************************************************************************/

  void NVIC_GenerateCoreReset(void)   //STM32的内核软件复位
  {
    SCB->AIRCR = AIRCR_VECTKEY_MASK | (u32)0x01;
  }

/*******************************************************************************/

  void NVIC_SETFAULTMASK(void)
  {
    __SETFAULTMASK ();
  }

//===================================================================

网友:
__asm void SystemReset(void)
{
MOV R0, #1           //;
MSR FAULTMASK, R0    //; 清除FAULTMASK 禁止一切中断产生
LDR R0, =0xE000ED0C  //;
LDR R1, =0x05FA0004  //;
STR R1, [R0]         //; 系统软件复位

deadloop
    B deadloop        //; 死循环使程序运行不到下面的代码
}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函数。

网友: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425408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函数。

十分感谢 ha002 老师的解答,我也试用一下看看效果怎样。

网友:
3.0以上的库的,复位函数是什么啊

网友(2013-03-07):
转一下别人的,库函数 NVIC_SystemReset(void):
/* ##################################    Reset function  ############################################ */

/**
* @brief  Initiate a system reset request.
*
* Initiate a system reset request to reset the MCU
*/
static __INLINE void NVIC_SystemReset(void)
{
  SCB->AIRCR  = ((0x5FA << SCB_AIRCR_VECTKEY_Pos)      |
                 (SCB->AIRCR & SCB_AIRCR_PRIGROUP_Msk) |
                 SCB_AIRCR_SYSRESETREQ_Msk);                   /* Keep priority group unchanged */
  __DSB();                                                     /* Ensure completion of memory access */
  while(1);                                                    /* wait until reset */
}

/*@}*/ /* end of group CMSIS_CM3_Core_FunctionInterface */

网友(2013-04-25):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用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应该写到哪里啊,如果写到main函数里编译会出错吧。。因为编译器好像只能编译C/C++

网友(2013-10-09):
cmsis自带这个函数,在core_cm3.h这个头文件中

网友B:
NVIC_SystemReset();        3.5的库,cmsis自带这个函数,在core_cm3.h这个头文件中楼上说的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NVIC_SystemReset();        3.5的库,cmsis自带这个函数,在core_cm3.h这个头文件中楼上说的对 ...

mark..........

网友C:
在3.1库里面试了一下LZ的程序,可以编译通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3.1库里面试了一下LZ的程序,可以编译通过

撸主的程序是老掉牙1.x 2.x固件库,3.x固件库用11楼NVIC_SystemReset(void)就行了。

另外,请不要挖坟炒冷饭。

网友(2014-10-09):
STM32软件复位与硬件复位的区别在哪儿?

网友:
标记一下~我都是用看门狗

网友D:
我试过了,好用的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试过了,好用的啊

怎么我用的时候都报错呀      我在main中包含了  #include "core_cm3.h"  在main中直接调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我用的时候都报错呀      我在main中包含了  #include "core_cm3.h"  在main中直接调用

你的程序有个很简单的语法错误

网友:
把void去掉

网友(2015-07-20):
NVIC_SystemReset();学到了

网友:
我一直是看门狗不喂狗就复位

网友:
软件复位应该第一个函数就行

网友:
__set_FAULTMASK(1);
NVIC_SystemReset();
软件复位的话要调这两句。

网友:
没用过,以后用用试试,防止死机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