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 M0 GPIO输入时,手也会影响输入?

楼主(2011-03-29):
今天测试一个实验程序,IO口控制小灯,高电平 灯亮,低电平,灯灭。

发现M0端口设置为内部上拉的时候,用手摸一下端口,等就亮了,甚至用个导线碰一下,灯也亮,

但是设置为内部下拉或者Repeater mode的时候,就没有这种问题,

请问各位遇到过这种问题没啊,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楼主:
回复 楼主:

补充一个现象,另外一只手摸着USB地之后,然后摸IO  就不会有影响了,是静电原因么?

但是已经上拉了啊,,

电路板是ZLG的,  程序也是他的例程

楼主:
有童鞋知道么?

网友:
电源漏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个漏电法呢?

网友:
应该是引脚被悬空了,楼主确认下,确实上拉了吗,不仅仅是指一条指令
悬空引脚很敏感
595的就这样,如果只接电源,手离输入引脚稍微近点都会有干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内部上拉 io悬空也会影响么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有大虾能回答么?

网友:
人体是个大天线,会有感应电压的

网友:
该上拉的时候绝对要上拉,内部上拉不行,就加外部上拉。

该下拉的时候绝对要下拉,加电阻到地,强制下拉。

千万不能悬空。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