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上的波形,哪头时间在先?过交流耦合后,波形相移多大?

楼主(2011-03-29):
最近用示波器测霍尔的输出头都大了,搞不明白到底哪出的问题。请教各位这么两个问题。
1.示波器输出的波形,到底是左边的波形是先出来的,还是右边的先出来的?现在迷糊了想不明白。
2.交流耦合后,50Hz的正弦信号,相位能差出多少,时间上会导致多长的滞后或是超前,抑或全无影响?
谢谢。

//------------------------------------------------------------------------
自己搞明白了:
1.左边的波形出现时间更早。
2.交流耦合相移很大的(至少我用的那个示波器是这样,或者我理解的不对吧)!50Hz的正弦能差400~500us,
     我是这么推断出来的:我那个电流探头,我从直流耦合切换到交流耦合明显可以看到波形一下就从电压波形前面跑到后面去了

网友:
把时间轴调大,你就知道那边先出来了。所谓交流耦合就是滤除直流部分,相位差不了多少吧。

网友:
左边早。交流耦合相移可忽略

楼主:
我觉得好像差很大啊。我那个电流探头,我从直流耦合切换到交流耦合明显可以看到那个波形一下就从电压波形前面跑到后面去了。。。。。。。。。。

楼主:
唉呀,没有人鸟我了啊。
自己搞明白了:
1.左边的波形出现时间更早。
2.交流耦合相移很大的(至少我用的那个示波器是这样,或者我理解的不对吧)!50Hz的正弦能差400~500us,
     我是这么推断出来的:我那个电流探头,我从直流耦合切换到交流耦合明显可以看到波形一下就从电压波形前面跑到后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