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上SDRAM,初始化失败,怀疑是电源问题,求达人指教

楼主(2011-03-29):
刚开始测试板子的时候,出现错误提示如上图。

板上电路大体情况如下:

ARM芯片AT91SAM9G20,SDRAM芯片K4M56323,FPGA芯片XC5VLX110T-1FFG1136C,共用同一款1.8V电源芯片AMS1117-1.8。

暂时没有让电源芯片给FPGA供电,但是ARM的地址总线和数据总线,通过0欧电阻联到了FPGA的IO口,同时也联到了SDRAM的端口。

现在的现象是,当所有0欧电阻在位时,SDRAM初始化失败(即上图所示);拆除0欧电阻使其减少到一定数量,SDRAM初始化成功。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FPGA的IO内部上拉,不供电情况相当于接地,电源带不起SDRAM?

以上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

如果用同一片电源芯片给FPGA供电,同时给ARM和SDRAM供电,电源的带负载能力是不是也不够?

求达人指教。。。

网友:
fpga要上电的,不上电不一定是高阻态

网友:
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FPGA如何内部没有加载逻辑,容易干扰外部总线。
出现SDRAM问题。

网友:
没有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