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A-AU不能替代ATmega8L-8AU做USBASP

楼主(2011-03-29):
最近公司进了ATmega8A-AU和ATmega16A-AU正准备代替之前带L的老型号!在没有代替之前,我就顺手各拿一个ATmega8A把我之前用的USBASP上的ATmega8L-8AU拆下来,换上ATmega8A-AU,我是用智峰的软件1.68的,结果,就是不识别ATmega16A-AU,固件依旧,但是,可以成功烧写ATmega8A-AU,ATmega8L-8AU,我就试了这三个,ATmega16A-AU就是死活不被识别到!智峰软件提示窗口“Chip Enable Program Error”!在用回ATmega8L-8AU的USBASP就可以成功烧写ATmega16A-AU!
说到这里,我也不敢肯定我的结论,但是,我的经历让我见证的真实,呵呵!
不过,我还是要请教下论坛上的好友么,可有遇到我这样的情况,又要该如何解决!我是否还有哪些方面没有修改!

网友:
用双龙的下载软件看看!

楼主:
谢谢楼上的看望!呵呵!双龙的也试了也是不行!

网友:
测试通过的表示不解。只能说你RP值太低

楼主(2011-11-18):
不好意思,忘记结贴了,该问题,我的同事帮我解决了!多谢大家的回贴合关注!

网友:
具体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的USBASP工作在3.3V吧……

楼主:
我咨询了我的同事,他只是帮我更换了固件USBasp,他说用官方版的,比较稳定!兼容性,也比较好!但是我也不知道我手头上的USBasp固件是哪个咸丰年代的!呵呵

网友:
我的mega8a 更奇怪!
我以前买的mega8a 用avrfighter usbasp下载时没问题,程序能运行。
最近买了2个也是MEGA8A,同样用avrfighter  烧写一个纯粹的LED闪烁的程序OK!
但是在代码中加入串口接收和发送程序后,编译下载。
下载完后就不工作了。重新编程芯片感觉就锁死了!
当我把USBASP CLK脚和MCU的晶振输入脚短路后,重新烧写时又可以连上了!
我用的熔丝都是0XEF 0XD9  外部晶振。

我特意用智峰的编程器 ,就是并口串几个330欧姆的电阻,做一个简易并口ISP,烧写是选MEGA8A
把带串口输出的程序烧进去后,可以运行。再次烧写也可以连接MCU了。
太奇怪了。
我对比了下MEGA8 和MEGA8A的datasheet,编程部分好像都差不多,到底怎么回事?????????
难道只能用智峰的编程器烧写了》???

楼主:
简易并口ISP,是最稳定,也是很少出错!但是就是速度最慢了点!
我是用智峰1.72最新的版本,其实主要的关系链在上位机、固件,(包括固件驱动),Mega8A不同的生产批号或许也有点差异!
USBasp网上修改版的固件太多了!主要就是增加了支持AT89S51,自动减速等!
如果出现迷人的BUG,建议用官方版2009的来测试,这样或许就可以排除下固件及固件驱动的问题!

网友(2012-08-06):
应该mega8A更好啊,可能芯片的识别码不对

网友:
CKOPT熔丝位没勾吧,那个0xD9的熔丝位就是这样的。

我们这边用M128A有时是这样的,不选CKOPT时常会出诡异的JTAG错误。

看了手册说,CKOPT适合在环境干扰巨大的场合用,用于稳定时钟,代价就是功耗大。

网友(2015-03-17):
ATmega16L-8AU能像ATmega8那样做个USBASP吗?请高手们出招。

网友:
我怎么就没做成功,接上能识别出来,但就是不能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