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UCOS问题!

楼主(2011-03-29):
我刚刚接触UCOS操作系统,主要是为了学习ARM,和单片机程序比起来,这几天一直有一个疑惑:单片机执行程序是从程序开头一直执行到结尾,是一直做程序循环的。那么,arm上运行的操作系统,执行程序步骤是怎么样的呢?是不是从高优先级的任务开始(假设没有中断),一直执行到最低任务,也就是做任务循环?如果不是,执行任务的流程是怎么样的,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ucos就是按照优先级高低顺序执行的 我现在也看 但是看着迷迷糊糊

网友:
一楼的朋友济南哪的
我最近也在看ucos,买了个周立功的2131,刚开始看书,好像ucos里边任务都是死循环,应该是通过信号量相互抢占的

网友:
ucos总是执行就绪态的优先级最高的任务,都执行完了就执行一个叫做OS_TaskIdle()的空闲任务等待有效任务的到来,OS_TaskIdle()是永远处于就绪态的。

网友:
ucos的任务一般是周期性任务,不断的处于循环中,当任务在等待信号量、消息或标志的时候,它就会处于delay的状态,高优先级的任务会让出cpu的控制权,让每个任务都有可能运行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