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2378一直在复位,咋回事啊?求助各位大侠

楼主(2011-03-29):
LPC2378一直在复位,咋回事啊?求助各位大侠。刚开始好好地,可以调试,可以烧程序,然后突然就连不上了……一检查,复位端一直在复位。换了块片子也是这样,怀疑是硬件哪接错了…………

电源芯片TPS7333的3.3V和复位信号比较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上边的波形是复位端的,下面的是3.3V电压的。上面的波形是5hz

楼主:
有没有人有经验啊……是不是烧了……硬件电路都是按以前的板子搭的……

网友:
用了外部看门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用看门狗。有木有可以强制复位的方法?

楼主:
高手们,在哪?

网友:
自己查咯!

网友:
板子是什么样的,图发出来瞧瞧啊~

我觉得最主要的第一步看电源的波形,如果电源稳定,在找其他的问题!
如果电源不稳定,啥子情况都有可能出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查不出来才求助嘛。关键是连不上JTAG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很稳定。TPS7333电源芯片输出端3.3V很稳。NRST端是一个5HZ的脉冲。本来应该是一直高的就算复位成功了

楼主:
已上传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