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调光

楼主(2011-03-29):
用pwm来调节led灯亮度,频率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哪位大侠给个51单片机c程序。谢谢

网友:
没做过。
但想,人眼能感觉到的闪烁在50Hz。那就是说,PWM输出,让灯亮的有效电平,应持续20mS以上,而不亮的持续时间,也应在20ms以下吧
那也就是40ms,25Hz了

网友:
LED的话我做过100HZ。依然可以看得出在闪。
这个因人而异。估计200HZ就差不多啦。起码对我而言。
估计本人比较年轻。所以比较敏感。本人开可以听到电视高压包的声音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pt4115驱动,但是只有电压输出,没有电流输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有的产品是240Hz 具体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一般用PWM来调光的话最低不能低于75HZ,还要看你做的产品要求高不高了,一般低于400HZ的话用数码相机一照就会闪烁。
我是做舞台灯光的,PT4115可是经常用的啦

网友:
我用的20KHz,可以用于影像灯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要求不高的,只要可以调就可以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pwm来调节led灯亮度,频率多少比较合适?有没有哪位大侠给个51单片机c程序。谢谢

如果单片机可以出硬件PWM的话就尽量快呗,一般LED反应是很快的,10kHz不成问题。
PT4115可以接成恒流啊,这个芯片不错10kHz可以上,其他芯片有的就不能这么快。

网友:
4ms or 250hz is about right for LEDs, or you can see them flickering on peripheral vision.

网友:
这个PWM都有这么多注意点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