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轴承的真假鉴别-(7000CTYNSULP4篇)

楼主(2011-03-29):
NSK轴承的真假鉴别

                                              作者:迎风主轴科技 www.wind-ward.com

              相信有不少朋友对假轴承伤透了脑筋,其实我自己也在之例。能很主观的判断轴承的真伪才是最重要的,不然商家会想出一百种甚至一千种让你相信他的是真轴承的法子。而且你即使认定是假的了商家也是死鸭子嘴硬不承认,不过这样没关系,你不买他的就行了。再换一家试试就行。下面就拿我们无刷电主轴里目前用得多的NSK 7000CTYNSULP4说一下。

1. 对比价格,不能贪便宜。

说一下自己的亲身经历:先买了两个NSK 7000CTYNSULP4如图1-1,认为是真货。第一,没有见真品无从对比,第二,价钱已经是150元一个给我的。不便宜了。

                                         图1-1

后来找他买了50个这样轴承,结果发现和上次的两个轴承有不同如:图1-2和图1-3,价格跟他谈到95元一个。这个95元的轴承各方面感觉没有上次的两个好,感觉上当了。(后来才发现其实150元和95元买的就是假货)

   图1-2

   图1-3

于是通过和几家正规代理机构沟通了解到,这个轴承价钱也比150元要贵,而且买几十个不可能便宜那么多的。最后除了四个拆开过的全退了,并加价换成正品NSK 7000CTYNSULP4如图1-4和图1-5

     图1-4    正面照片,钢印加激光字

     图1-5  背面内圈上型号钢印

2. 看外包装辨别,这是你购买时非常有效的方法。

各位朋友在买高档轴承时,都会发现一般都用胶带封口了,商家不会让你拆开的。这时大家就需要想尽办法来找感觉。

a.       看包装整体感觉,正品应该是文字清晰,图案颜色很锐。

上面两个图是正品的外观。

b.       看一些专用的防伪信息

局部放大

正品上包装盒上印有清晰的:“NSK LTD.”

再来看看另一盒子,就知道区别了:

局部放大

右边的盒子当然是正品轴承用的。其实这组图片还能看出真假颜色上的区别。

---------------------------------------------------------------------------------

另一个防伪信息

上面这是正品包装盒背面的放大图,有:"ENV.."像水印一样的图案。假包装盒上也有,但你看到的不是这样子,会很模糊。

大家以后买NSK这种包装盒的轴承时,可以参考这个图案。

c.       看包装盒纸质

左边假盒子纸质粗糙,远没有正品的光滑

d.       看包装盒上的产品型号和公差标注

   正品是用激光直接在空白处烧出来的字,清晰。如果是带级轴承,还可以看它的公差值,精度越高的轴承,偏差值越靠近基准值。上图是P4轴承,个别偏差已经到了“0”,P5的会再大点,会负3-5微米。

再让我们看看假轴承的情况:

a.当时买到的假轴承时,包装是这样的:

这么小轴承配这么大个的盒子,这时商家还有办法解释它的合理性,我竟然也信了。(NSK有这种金色盒子,但我现在可以打保票的说:NSK绝对不会拿这么大个盒子装小轴承)

b.看产品的偏差标注,真是有意思,图中的轴承都相同,难道P4级的轴承做得这么好。没有偏差?只要仔细看能判断是彩色打印机打在一张大纸上用剪力剪下来的。这个做假的窝点连条码机都没有,一点也不专业。可悲的是同样被商家骗了。

证明是彩打的另一证据:

这种金色正品包装偏差标注至少是这样的:

从纸的圆角可以看出肯定不是用剪力剪出来的。从字体和色泽上看,应该是条码机做的。偏差也没有那么整齐。

3. 拆开盒子看说明书

这个最好看过正品的说明书。正品的纸质都非常好。这里我有两份正品7000C的说明。可以看一下和假货的区别。

NSK7000CTYNSULP4的说明书:

NACHI7000CY P5的说明书:

假 NSK7000CTYNSULP4的说明书:

从上面三张说明书的图片对比可以发现,正品轴承的说明书印刷质量明显高于假轴承说明书。

4. 看轴承本身外观和字迹

正品轴承外观都很亮,倒角也舒服的。我的照片很难体现这些,我就不贴图了。老实说150元买的假轴承外观还真不错,如果没有见过正品而光从轴承上判断难以区别。95元的假货钢印都有毛刺,印刷字体也有问题,一看就能明白。

后记:便宜没有好货,假货其实也有它特定的生存空间,只是在我们这里无法行得通。这个商家死活也不承认他的轴承是假的,导致我不能履行合同假一罚十,不能退掉拆开过的轴承。轴承的鉴定,我兜了一个大圈子才明白没那么容易做。
NSK轴承真伪鉴定的非官方流程(其实也中国恩斯克经理说法)是这样的:要鉴定轴承必需要在NSK的代理商购买,并且有发票。难怪很多卖轴承的商家敢承诺假一罚十了,不是胆子大,而是他们比我们更了解情况。就拿NSK轴承来说吧,你不是在正规代理商购买的NSK就不理你。

      转贴请注明出处,版权归迎风主轴科技所有

网友:
悲哀啊!买个轴承都得学会打假!

网友:
有辐射的,才是真的

网友:
唉,我就被假轴承搞惨了,去年我在这还发过真假FAG的对比呢,这年头,买东西提心吊胆,造假TM的太可恶了。

网友:
国内不多创作,创造,原因就是大多人去了做鉴证多过搞技术,
或说未学会技术前先要懂鉴证.
这确有必要.据国情实在有这需要.

楼主:
看看这两个未编辑的照片吧.应该有说服力的.

这批轴承再假就说不过去了. 真与假搞了一年了,知道了其中的一些道道了.
6楼说的太对了.阿莫估计感受最深了,要做好一个产品得先练就一身火眼金睛.

网友:
鉴定滚珠轴承真假非常看功力,玩机械没玩透十年根本无法通过肉眼区分真假。
要说鉴定真假也容易,一看材质二看加工工艺,但是 没亲手拆解维护过设备,没亲身经历真假谁会有这种经验呢?
其实国内的轴承厂家败就败在自己国家冶炼不出高等级的轴承钢,就算弄出了这种标号的钢材质量上稳定性也不达标··咳

楼主:
这么晚都在啊.呵呵.
外观只能做到排除大部分假货的. 而且去买货时,有时维修用买三四个,商家又不让你去拆,看外观还是有用的.

上面附件里拍了里面轴承的情况. 盒子说明书塑料袋回收造假是最脑火的,那方法就完全失效了.我照片里盒子100%是真的啦.

轴承本身真假最终还是看能否达到性能要求.如果这个NSK P4 使用起来还不如HRB P4的那就肯定有假啦.

没有万能的药,还是得看自己的勉役力啦.

楼主:
还有轴承上的钢印,进口轴承上的会很深很均匀 并且没有任何毛刺. 这点连好多国内正规大厂都不到.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依据.但这方面的东西得看过正品后才知道这个度. 用几个照片和几行字描述不清楚的.

网友:
话说我家里有两个真的

当年国营单位的时候

收集的

没啥用,当小车轮子使用了2个~~~~~

网友:
看了楼上各位的观点非常认同,还有一点,不知以上如何认为:这些轴承厂家生产的东西有极精品(特等品),一等品,二等品,三等品以及不合格的次品,这些轴承基本上都会有用处;
极精品(特等品),通常会用在要求精度极高的地方---例如:温度不太高或温度不太低,振动要求极小的地方;
一等品通常会用在要求精度高的地方---例如:温度不太高或温度不太低,振动要求小的地方,负载不是太大的地方;
二等品,三等品以及不合格的次品这类产品间隙通常相对较大,可以用在如以下的场合:温度相差较大,振动较大,负载较大的地方,说通俗一点比如:冬天北方的冰天雪地里的汽车温度在去零下20度以下,很多部位随发热的运行很快会升到零上30度以上,如果你用精品轴承(间隙小)会随温度的升高间隙变小,肯定会抱死,所以要选择间隙较大的轴承;
简易鉴别方法:
   1、 通常市场上有好多次品,次品不是最可怕,最可怕就是山寨货,运气好的话可以买到耐用的,运气不好的话就惨啦,我都遇上过N次啦,最简单的方法你就用普通锉刀锉两下,如果没有问题,再用锤子砸两下,方法虽然粗暴,但相当实用,凡锉得动的,一砸就蹦裂的打死也不可以再要啦!
   2、一般轴承都有轴承油,如果把油去清除出去以后(当然是去了油封),在汽油里泡再用风枪一吹就没啦,再用手晃动,没有明显间隙的就可以接受啦;
   如果可能的情况下最好用滚针轴承,德国海德堡印刷机的轴承的公差为1/1000,如下图:

以上为个人看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锤子敲打只具有特定的适用环境,如果你敲打的滚轴本身就是含碳量高的轴承钢(有些工作环境要求维修次数极少所以对轴承耐磨性要求高)
那么 这种材料本身就有硬脆性用力一敲就蹦口,那么你说这也是假的?还有一般类型的轴承钢本就比工具钢表面硬度低,好的锉刀都是用工具刚来加工成型的,
那么 用锉刀PS滚轴谁留下伤疤?
滚轴中的滚珠分为两种,一种是球体,一种是圆柱体没有哪种说法说那种滚珠更好,只能说不同的滚珠有不同的适用环境,
比方说球体的就非常适合高转速,高精度但滚珠受力不大的工作环境,比如车床铣床神马的,因为滚珠和外壳的接触面只有一个点所以震动极小因此精度有保障。
圆柱体型的滚珠适用于低转速,受力大的工作环境最常见的设备就是球磨机,和球体相比圆柱形的滚珠的接触面就是一条直线了,所以高精度的工作环境不适用圆柱体型的滚珠。